[木工] 求助下,怎么去掉椅子上的油漆,想重新打磨 刷清漆。

楼主(2019-10-19):
椅子有点年头了,部分油漆起壳了,我用铲子 铲掉了点

木楔的,一般木头,不是硬木。

想翻新一下

现将 上面的油漆都去掉,然后 打磨下刷木器清漆
请教下

怎么办法好?不要用溶剂之类的搞,
感觉是个大工程,

网友:
手磨机,挂圆形砂纸片打磨

网友:
用砂纸应该好打磨

网友A:
一看你这个椅子就不是正经椅子,你这个是用腻子找平的,时间久了就会脱落下来,我觉得椅子是我舅舅做的,我舅舅以前是木匠,他做的椅子是直接刷漆,原木纹效果,而且你这个椅子木头也不行啊!

楼主:
呵呵,被你看出来了。

网友:
灰刀或者刨子,再用砂纸打磨,再重新上漆。

网友:
这种椅子材质 做工太差了,对不起你折腾它的功夫!

网友B:
偶觉得可以用角磨机加砂轮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觉得可以用角磨机加砂轮片试试

角磨机 + 百叶轮,粗砂纸做的百叶轮

网友:
重新上漆贴一层布更好

网友:
直接装块木板当凳面就可以了

网友:
这货用清漆浪费了,出不了效果

网友:
家具翻新这是一门手艺哦,认真点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这个椅子就不是正经椅子,你这个是用腻子找平的,时间久了就会脱落下来,我觉得椅子是我舅舅做的,我 ...

对,是不正经的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是不正经的木头,

真的,你看那个是钉子钉的,我舅舅的是榫卯结构的

网友:
不值当折腾了,木头不是好木头,工艺不是好工艺,腻子刮平仿木纹的,样子货

楼主:
大家说的很对,发现闲鱼上这样的凳子才20元一个,擦擦继续用算了,

也百度了下可以用火碱 ,香蕉水,还有专门的除漆剂来搞,还得先实验下,对应不同的硝基 什么油漆之内的。

物理办法会伤到木头,一般不推荐,
就是用角磨机 加百叶纸 也是吃灰 损害自己的健康

看到还有鸡翅木的 桌子凳子,看上去确实漂亮,
但其实是坐着不舒服,太硬了,必须得有垫子。。。

网友:
磨一磨,然后刷碳纤维布上去,

网友:
可以买个万用宝,磨起来还是挺快的,不过就像楼上说的,不是什么好木头,真心没那个必要

网友:
感觉这个椅子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