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映趣理发器拆解

楼主(2019-10-19):
网上买的映趣理发器,官网79,这个69,拼多多查了一下58,拆开电池3.7Ⅴ锂电,只有600ma,想请问大神能否换个容量大的,充电是4056,大芯片没字,另请高手分析一下电路,那个黑色方块是什么?保险吗?没拆,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换容量大一点的14500,最大的貌似850mah

网友:
是18650还是什么尺寸。。。这个你自己测量啊,不然看都看不出来是18650还是更小的。。。

网友:
14500 600容量不小了 大的也就800 感觉没啥换的必要。

网友:
可能只是led隔离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用着怎么样呀

网友:
这不是优惠购里那款么

网友:
买了一易简牌的儿童理发器, 防水的, 已经用7年了, 网购过一次刀头

网友:
不就是个灯罩吗?

网友:
黑色方块当然是指示灯啊!我是30买的。。。

网友A:
好廉价的感觉啊,30多都不想买了。飞科的50多是不是比这个好点

网友:
体积限制,只能放这么大的电池·这么点电池容量也就这么大,再大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除非换别的电池···只要体积放的下~!

网友:
懂的朋友39值得买不?锁了一单。刀头怎么样?还是买飞科的

之前买的易简还是啥的用了两年剪不动了。也是陶瓷刀头

网友:
说实话,这货撸了就后悔,就样子还过得去,用料做工和性能都一般,跟灰里扑真没得比,性价比其实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廉价的感觉啊,30多都不想买了。飞科的50多是不是比这个好点

恐怕飞科50多的也没好多少,甚至搞不好是镍镉电池的。。。

网友:
我39撸的,看样子可以换18650,空间应该可以,看图片设计的是用18650的

网友(2019-12-31):
第二次用就不动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用券是37还是47块,轻得很,劲很小电又不耐用,看你一拆这么垃圾,当时是冲着什么小米买的,根本不是哪么回事儿,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网友(2020-03-04):
看上去很差,会不会是假小米啊?

网友:
今天看到优惠购里面39元包邮,搜了下帖到这来来了,还是不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