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论坛里的大神帮我看看我的热风枪

楼主(2019-10-19):
论坛能人多 靠我自己这点坏啥换啥的能力没办法了 这热风枪折腾我好久 一直没找到问题所在
正常的时候是通电不吹风 打开开关后加热并同时吹风 关闭开关后温度掉到100后自动关机  同停止吹风
而现在是通电就开始吹风  无论是否按下开关  按下开关数字显示加热正常 关闭开关后温度掉到100下关闭温度显示屏正常 就是无法彻底关闭气泵 我先后检查了电阻电容 可控硅都没找到问题所在 主板单纯只连接电源和气泵也会出气 排除开关的问题 麻烦高手帮分析下最可能出问题是那里
下面的图片已经修改镜像 上下能对应

网友A:
兄弟,还有钱吗?有钱再买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捷径

网友B:
确认你的开关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有钱吗?有钱再买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捷径

穷啊 没钱买了 主要是这个平时用的少买了不划算 目前基本功能内还是有 就是这点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你的开关是好的???

开关没问题 检查过

网友C:
把右侧的电容和可控硅一个一个断开,再通电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右侧的电容和可控硅一个一个断开,再通电试验

感谢回复 我晚上回去试下 右上角那个可调电阻是调节出风大小的

楼主:
已经通过最笨的办法挨个换件解决

网友D:
出气调节旋钮功能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极有可能是风泵电机驱动管击穿导通了。

网友:
热电偶会延迟送风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气调节旋钮功能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极有可能是风泵电机驱动管击穿导通了。 ...

谢谢帮助 已经通过最笨的办法挨个换件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 已经通过最笨的办法挨个换件解决

谢谢帮助 已经通过最笨的办法挨个换件解决

网友E:
楼主能分享一下哪个件坏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分享一下哪个件坏了吗?谢谢!

换了光耦目前正常 但换下来的测试是好的 没明白原因 反正现在好了也懒得去深究 估计老化了 参数有误差

网友:
竟然是光耦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