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中控门禁一体机

楼主(2019-10-19):
这是个中控F7的

背面

内部

上层板

各处元件

接线端子

下层板

指纹部分

装起来

测试还可以用

就是没有电源和磁力锁了。
谢谢欣赏!!

网友:
我有个这个拿来送都没人要。。。我那个数据核心版还是一个独立的。

网友:
这个好 密码的 复位了又是一个好汉

网友:
我们公司好像就用的这个品牌的,外形看起来也一样,连上网,装个软件就能用了

网友:
装家里不用带钥匙了

网友:
可以折腾成指纹锁了。。。。。。

网友:
竟然有一个 AMD的NOR闪存芯片  型号为:S34ML01G100TF100    电压:3V  容量:128MB
生产厂商:Spansion【AMD】

网友:
不错,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可以装在家门上了

网友A:
能改成个啥玩意?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做工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改成个啥玩意?

这是单位还在用呢。

网友:
看来还是好的

网友:
告诉你:机器被拆除。没有磁力锁就没法用了吧。

网友(2022-08-06):
我们单位就用的这个品牌的,外形是横向指纹。

网友:
以前上班那厂就是这玩意  经常一早上网络问题几千人打不了卡

网友(2022-10-20):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