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垃圾电脑拆出来的还是垃圾

楼主(2019-10-19):
图片是用的垃圾卡片相机照的,质量有点差,不要批评哦,真的这相机感觉还没有手机照的好

就是用这相机照的

吃灰很长时间的电脑,也忘了是从哪个垃圾堆捡来的了,一台组装机,一台联想品牌机,2台显示器(有问题)

拆下一堆垃圾

主板不知型号,CPU感觉很古老的(AMD的CPU),内存是DDR一代的256M,应该是20世纪初的吧。
拆好了准备给收破烂收拾。

下面联想的机器好的,机箱是2004年家悦,但主板是G31的,DDR2内存,应该是后来升级过的。

网友:
E5400我这边二手电脑还卖着

网友A:
多久没见闪龙这种坑爹U了。。。。PR值使劲往上标,但是主频连2G都不到

网友B:
联想的机箱是个好东西,现在这么厚实的机箱不好找了

网友:
我拿它当凳子做

网友:
说出来你不相信  我现在用的这个机子不是E5300:sweat:

网友:
不打游戏的话酷睿级别的电脑就够用了,联想的机箱很好的,特别是品牌机的,一个机箱比杂牌的两个还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机箱是个好东西,现在这么厚实的机箱不好找了

联想专用的接口插针太坑爹,没两把刷子加上耐心,保证你的前面板接口没几个能用的。

网友:
G31加个固态还可以战斗一下

网友:
amd闪龙,在当时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CPU。不过462是个坑爹接口,不支持双通道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久没见闪龙这种坑爹U了。。。。PR值使劲往上标,但是主频连2G都不到

当年amd的pr值是相对于P4这高频低能的坑爹U标的。。。
那个时候雷鸟核心的速龙和闪龙可是良心产品,特别是闪龙,价格只是P4的零头,发热不到p4的一半,性能反而略有超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专用的接口插针太坑爹,没两把刷子加上耐心,保证你的前面板接口没几个能用的。 ...

这个其实无所谓,反正就那么几根线,自己调整一下先续就行了

网友:
CPU含金量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专用的接口插针太坑爹,没两把刷子加上耐心,保证你的前面板接口没几个能用的。 ...

早期的联想机箱确实是这样,特立独行的标准,烦人

网友D:
G31跑个 XP还是可以的~

网友E:
AGP接口的古董。
我这里810板子装电视卡看电视。电视机坏了。
2000启动太慢,安装98.启动快得多。
256m内存。

网友F:
第一个的光驱还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的光驱还能用么?

应该是好的吧,没试,不过好像不是DV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GP接口的古董。
我这里810板子装电视卡看电视。电视机坏了。
2000启动太慢,安装98.启动快得多。

应该也不算太老,硬盘还有新接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G31跑个 XP还是可以的~

回头试试,应该可以跑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