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3D打印给网购的小功放做个外壳

楼主(2019-10-19):
几年前在网上淘了一块小功放主板,之前一直裸奔,近来买了台3d打印机,就想到给它做个盒子。一来为了安全,二来把杂乱的线包裹起来桌面也能更整洁。
首先,先测量出功放板的尺寸,在三维制图软件里画出大致的三维模型,方便设计外壳的尺寸和检测干涉。
电源模型绘制如下:

只是简单的画出了安装尺寸和干涉相关的信息。
运放板的画图逻辑也是一样,图形如下:

两个主要的部件画好之后,就可以画外壳了。先构思好这两个组件的安装方式,因为外壳想做的尽量的简单,而且电源也没有安装螺丝孔,所以打算做成抽拉式的结构。
摆放好两个组件开始外壳:

外壳的主体部分如下图,根据电源和功放板的结构画好滑槽和前面板的孔位:

然后设计后盖,后盖部分需要安放左右声道的接线端子和电源线,需事先购买好端子(大厂的端子会有图纸)方便测量准确的尺寸:

声道端子的结构也一并画了,可以为后盖的尺寸做更精确的定位,也是画出大概的结构即可,尺寸一定要准确:

再次调整上面画的这些部件,确保尺寸的准确,检查是否有干涉的情况,完成整体结构的组装:

设计好零件之后就要进行切片和打印了。
想将画好的模型另存成stl格式,再将模型拖入切片工具进行“切片”处理,生成gcode。

预览生成的gcode:

开始打印:

组装:
把需要焊接的焊接好

连接导线:

把零件塞入盒子中:

盖上后盖:

打上螺丝:

收工:

样子有些单调,凑合着用吧。
上电测试,蓝灯是功放板插了个蓝牙模块,接上喇叭,功能正常。

最后贴张合照

网友A:
D类功放?太不值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类功放?太不值当了

d类的,做着玩,不知道有啥值当的推荐不?可以给自己挖个坑

楼主:
标题不友好,修改下标题

网友B:
不错,应该再给盒子喷个漆,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应该再给盒子喷个漆,就漂亮了。

漆就不喷了,还是喜欢原汁原味

网友A:
引用 楼主:
d类的,做着玩,不知道有啥值当的推荐不?可以给自己挖个坑

随便网购个1875也比D类强啊,2030都比D类强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网购个1875也比D类强啊,2030都比D类强的多

主要是对牛有天然的抗拒,感觉那玩意搞不定,哈哈。那1875和2030哪个更强?

网友C:
请教lz一下,3D打印好入门吗?一直想学,但一直怕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lz一下,3D打印好入门吗?一直想学,但一直怕搞不定。。。。。

就diy用的话,会点简单的cad就成,做好三维建模,剩下的交给专门的切片软件生成gcode,丢给3d打印机打印就成。看3D打印机吧,越是完善的设备用起来越省心,小几千的打印机大家都差不多,不光要会用,还得会修。多用用就懂了,不难

网友:
谢谢分享,有了外壳就是好

网友D:
有3d了弄个一体或者组合的好看点。可以随心所欲的搞。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3d了弄个一体或者组合的好看点。可以随心所欲的搞。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哈哈,不错,做的比我精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对牛有天然的抗拒,感觉那玩意搞不定,哈哈。那1875和2030哪个更强? ...

牛有什么搞不定的,又不是你自己绕,肯定是买现成的啊。
1875比2030强的多,不过据说假货也多,假货就是2030。
如果玩2030,认准TDA2030,国产杂牌的不行。
另外2030、1875这些最好都加个前级增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有什么搞不定的,又不是你自己绕,肯定是买现成的啊。
1875比2030强的多,不过据说假货也多,假货就是2 ...

受教,x宝了100多的成品1875板子,试着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x宝了100多的成品1875板子,试着玩下

双路的还是单路的?双声道带整流滤波的板子这个价格差不多,单声道的话贵了。
1875记得弄个大扇热片,最好是买的时候一起买了。
电源需要双18V输出的变压器。

网友:
牛人什么都能搞定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类功放?太不值当了

1969M了解一下,套件也就70以内
外壳和散热是个问题,有个tb店叫1969之家的,还行,说是30ma电流,声音就有模有样了。
我是弄了个铝壳,塞进去,然后就挺小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969M了解一下,套件也就70以内
外壳和散热是个问题,有个tb店叫1969之家的,还行,说是30ma电流,声音就 ...

1969单电源,电路也就那样,音色很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69单电源,电路也就那样,音色很一般啊

唉,音质这东西吧,看价钱,毕竟几万的设备拿出来,就这价格,哪怕是智商税,咱也没那底气反驳的
百八十买来的1969音质,比买成品上千的,差一点,我觉得能接受、
至于说音质色一般,可能吧,毕竟我没听过万元以上设备
但是我目前接触过的所有功放里(虽然就那几个常见的)这个就算可以了,这价钱,要知足,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