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池,随便让大家看看我的焊功提高没

楼主(2019-10-19):
其实主要是咨询怎么焊这种细密的管脚芯片怎么焊接
这就是半个小时的成果,这个老枪跟我好几年了
0.65mm的间距太艰巨了

松香满地

焊丝,0.8的

拖焊,拖得一丝不挂啊,用这个当吸锡材料行不行,感觉效果很差,根本不吸啊

下面拆电池
以为充漏液了呢

似乎没漏液啊

看看很干净啊

证明我的充电器是安全的,哈哈

网友:
这种烙铁不适合焊接ic

网友:
  看见铬铁头,根本想像不出是铬铁的头。

网友A:
拖焊后用吸锡线一吸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焊后用吸锡线一吸就完了!

这个硅胶线当吸锡线行不行,似乎效果很差啊

网友:
烙铁头差评

网友:
吸锡带是细铜丝组成的铜网 。。。

网友:
用低温焊锡+助焊膏  直接拖焊助焊膏使劲的放就OK了

网友B:
你确定是用这个烙铁焊接的?烙铁这个状态,不适合焊接,烙铁头都没上锡呀。

楼主:
怎么弄掉这些松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用这个烙铁焊接的?烙铁这个状态,不适合焊接,烙铁头都没上锡呀。 ...

哈哈,当然确定了,我花了半个小时才搞的定

网友:
1,你烙铁头死了,根本不吃锡,不可能有好效果。焊芯片用刀头效果更加
2,吸锡用电线是可以的,,,不过你这。。。用镀锡线。。。。应该用铜线先泡上松香,然后吸。效果很不错
3,焊点不圆润的时候用松香,我不喜欢那种盒装松香,我都买散装一块块的,焊芯片时候我会熔点松香在PCB,那样焊的漂亮
4,松香用洗板水洗干净。。。
5,烙铁可以吃掉了,应该挺好吃

网友:
焊点一年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硅胶线当吸锡线行不行,似乎效果很差啊

用之前你要先上点松香(用电烙铁压着多股电线放到松香中,松香化了后,线上就有松香了),我就用电线+松香,当吸锡线

网友B:
应该让烙铁头上锡,被焊锡包围,温度不要太高(太高,就这样了),这样烙铁才好用。像你的烙铁现在这样,温度调的很高,依然不容易化锡(氧化层不容易传导热量),温度越高,烙铁头越不挂锡,恶性循环。

网友:
老功臣烙铁,该换换了。

楼主:
现在明白点了,我的烙铁不吸锡,所以焊锡都淌到焊点上了,堆了一大堆,清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让烙铁头上锡,被焊锡包围,温度不要太高(太高,就这样了),这样烙铁才好用。像你的烙铁现在这样,温 ...

这烙铁不能调温,最简单的恒温陶瓷那种

网友:
这烙铁头太难了,都看不下去了,

楼主:
哈哈,就知道大家喜欢这个话题,都来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