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发小牛N1控制器的高清大图

楼主(2019-10-19):
昨天早晨上班骑在路上,突然就失去动力了,一加油门就噔噔噔的响伴随震动,但是车子不加速。停下之后关电门再开,电机不转。
反复拔插电池,从1档启动,加油门总算电机可以转了。胆战心惊骑到单位,下班又胆战心惊骑回家。转动时伴随有啸叫声,无速度显示,无驻车红灯显示,档位切换无显示,有电池容量变化(说明中控和电池之间通信正常)。小牛APP有电机控制器通讯故障报警。拆开看看,以下三张低分辨率图片:

根据APP里面的告警感觉控制器485芯片可能有问题。自己换了个485芯片上去,还是不行。
最后一张是用2个闪光灯加柔光伞拍的,点开可看3000*2000高清大图(奇怪,6000*4000的图我压缩到4M也无法上传?)。

左下角框内就是485芯片,请原谅我的渣焊功。
闲鱼上买了个N1S控制器,等到货了换上看看。----------------------------------------------------------------------

补充:
今天换了一个N1S的控制器,好了。

网友:
传说很牛的牛

网友:
有点像魔力士控制器的非公版风格,好像正弦波加矢量等。我那附近3年后,都要换成新国标小型电动自行车。

网友A:
之前的都是凌博阉割版的,现在不知道是哪家供货了

网友B:
控制器限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限流多少?

28A
字数补丁~~~

网友:
会不会是霍尔方面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链接处的接头情况,霍尔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也是凌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都是凌博阉割版的,现在不知道是哪家供货了

凌薄提供的控制器

网友C:
建议检查电机引线接触是否良好,有可能是是缺相

网友:
设计和做工确实比普通的铅酸电动车强得多,就是贵的离谱!

网友:
安慰,带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检查电机引线接触是否良好,有可能是是缺相

感觉像是缺相,今天换了一个N1S的控制器,好了。

网友:
应该是输出管子的问题

网友:
羡慕,广东这边禁得利害

网友:
那个大的方插头接线定义有没有,手上有个也是有点问题。

网友(2020-01-20):
手上有个也是有点问题

网友(2020-02-20):
这货听说能刷,下过资料一直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