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是块什么线路板子?

楼主(2019-10-19):
今天在一个新建的小区里陪朋友看房,发现墙角有一块线路板,旁边还有一个9V的电池,接上电池发光二极管发出红色光。按下微动开关没有什么反应。请教大家,这块板子是做什么用的?上图

谢谢观赏。

网友:
不晓得   反正报废了

网友:
第三张照片显示的是遥控模块SC2262;
最后一个照片显示的是红外模块BISS0001加红外感应器;
应该是某种控制的前半部分……

网友:
有人体感应功能,还有无线遥控功能的控制板

网友:
红外防盗报警器探头。

网友:
我猜是遥控卷闸门的接收端

网友:
像是红外感应移门的模块

网友:
人体感应 报警器。。。

网友:
带无线发射的人体热释红外报警装置上的板子(安防用的)。。。。。

网友A:
保安室的报警器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安室的报警器响了

别吓我了,怕怕

网友:
有个红外探头

网友(2020-06-24):
红外报警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