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硬盘扩容,硬盘损坏数据抢救很麻烦,windows难道不可以玩吗?

楼主(2019-10-19):
相对于个人而言,linux的应用相对专业了一点,目前国内主流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系列,操作相对大众化一点,而对个人来说,NAS优势又相对比较弱,只有企业级应用才需要存储和应用分离来提高整个应用系统的性能,个人而言,根本不需要这种需求,那么,为什么不用windows系统搭建自己的私有云文件系统呢?
再说,从硬件成本上来说,搞一个专业的NAS的价格,远远没有利用家里的过时电脑硬件来得实惠。

基于linux的各种NAS系统,不仅价格贵,操作麻烦,硬盘更换和损坏时的数据恢复和迁移都非常麻烦,不如windows方便。

笔者是IT从业者,当然,不是那种高水平的程序猿,只是弄弄数据库操作的运维人员,水平也不高,所以,对于搭建个人的云文件系统来说,能简单易懂,绝不去搞复杂难操作的东西。

个人的云文件系统应用场景,无非有这么几个场景:
1、文件备份,特别是影像文件备份,比如手机照片视频的远程备份上传。
2、影视作品的存储和播放。也就是文件共享。
3、文件下载。
除了这三种功能,我想不出个人还有其他什么应用场景。

那么,这三种场景,五个软件就搞定了
syncthing
filezilla

flashFXP
windows SMB。
andFTP

1、syncthing 开源免费的文件同步软件,基于BT技术,每台机器都是一个对等网络,每台机器,即是客户端,又是服务器,这样,不用做硬盘阵列,也能保证数据安全,且任何PC,任何操作系统都可以组成网络,在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实现文件同步。软件体积小巧,绿色环保,不用安装就可以使用。如果数据备份的实时性不高的话,备份同步服务器可以开启休眠功能,以节省电费,需要备份时,动一下鼠标,即可唤醒备份。平时休眠状态即可。

2、filezilla。一款小巧的开源免费FTP软件,简单易用,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巧,占资源少,比serv-U绿色环保得多。原来我用sevr-U,分分钟CPU90%,我用的是E8400双核。(因我有太阳能发电系统,所以对功耗要求不高。对功耗要求高的,可以选择J系列CPU的系统,atom系列就算了,这种CPU只适合做软路由)

3、flashFXP是PC端的FTP客户端,绿色环保,简单易用,filezilla也有客户端的。只是我习惯用flashFXP

4、windows smb是windows自带的文件共享功能,自不必多说。

5、andFTP是安卓版的FTP客户端。

另外,如果想要在外网与家里内网机器互联,还需要注册一个免费域名,最好具有内网穿透功能的,现在完全免费的很少有了,据我所知,花生壳还有每月1G流量的免费域名可以申请到,想要大流量,只有付钱了,花生壳还有内网穿透功能,由于IPV4地址非常紧张,国内很多城市已经不提供公网IP的宽带,尤其是移动,由于扩张太快,IP地址池早就枯竭了,所以,基本以NAT转发为主的光宽带,这样就需要穿透内网的域名客户端了。

典型的网络拓扑图:

syncthing服务端

filezilla  FTP服务端

syncthing备份服务器

flashFXP FTP客户端

移动端syncthing

移动端FTP客户端andFTP

网友:
写的好!

个人就是利用“优越者硬盘存储盒,搭建一个磁盘存储矩阵,平时把数据和文件通过旧电脑存储!

网友:
一个四盘位的群晖过千元的

网友:
一直都是老本加大容量硬盘,开共享,只在家里用

网友A:
server-u有那么费资源?我也是用的破解版,cpu也不好,没感觉费啊!电脑文件同步很少用到,手机照片同步可以用一个app就解决了。linux确实麻烦,还要设置各种权限,动不动都要输代码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er-u有那么费资源?我也是用的破解版,cpu也不好,没感觉费啊!电脑文件同步很少用到,手机照片同步可 ...

我这配置,serv-U确实占资源,退出来就好了,所以卸载了。
syncthing是跨平台的,
,都可以用。且是BT技术,对等网络。使用方便。开源免费,内外网通用。

网友B:
syncthing还不错,脑袋不好使,感觉还是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cthing还不错,脑袋不好使,感觉还是有点复杂

很好用,在各机器中安装好,或者直接解压,并启动syncthing,记下远程机器的ID,
1、在本地机添加远程机的ID,并设置好本地机的同步文件夹。
2、等一会儿时间,也就一二分钟吧,远程机会扫描到本地机的添加设置,登录远程机的web管理界面,此时远程机的管理界面已经有提示有新的ID,点击添加,并设置好远程机的同步文件夹就可以了。

不要两边同时互相添加ID,只要有一方添加对方的ID即可,syncthing会自动遍历扫描,不然就陷入递归循环添加状态。

备份服务器只添加远程同步服务器的全部同步文件夹,这样所有不同设备的同步文件夹就全部集中同步到备份服务器中了,相当于做了一个raid1的磁盘阵列,两台机器的硬盘同时损坏的机率比较小,数据相对安全。

网友C:
以前是linux,刚转到Windows2016上来
用hyper-v虚拟了一个群晖5.2,nfs协议访问Windows还是有问题,photostation访问不了,可是现在Windows下也没有好的照片管理软件,moments那种能智能识别的就更好了
远程访问目前用的是zerotier,内网穿透合适。数据同步软件还在选,syncthing也在考察之列,尚未上机实验,届时有问题咨询老兄啊

网友:
本来没什么不可以,黑群没出来前下载机主力都是win,win的好处是软件多,真正通吃,曾经2k3下载加备份很多年,用dameware远程管理,win下备份最简单一个fastcopy就搞定了,安卓下有flodersync,nas只要开smb共享即可,至于server u,5.0以后占用突然变高,体积也膨胀了,后来就没碰过,如果要做ftp,简易的ftp服务器程序很多,用win自带的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是linux,刚转到Windows2016上来
用hyper-v虚拟了一个群晖5.2,nfs协议访问Windows还是有问题,photost ...

备份其他都好说,就是ios下没个像样的,win下fastcopy就有增量备份功能,安卓有foldersync,你服务器不用做什么设置,开共享或者ftp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备份其他都好说,就是ios下没个像样的,win下fastcopy就有增量备份功能,安卓有foldersync,你服务器不用 ...

现在在试用allway sync,表现不尽如意,手机客户端会出现连不上服务器的情况,具体原因还未分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试用allway sync,表现不尽如意,手机客户端会出现连不上服务器的情况,具体原因还未分析到 ...

syncthing很稳定,不管是移动端还是pc端。

为了备份,一下子同步了30多G的数据,也没见到不稳定。

今天把同步服务器机械硬盘换成固态,才发现,syncthing的软件文件正好存放在即将产生坏道的磁道上用DiskGenius全盘复制时,才知道有坏道。复制完了,用新固态运行syncthing出错,把旧机械盘接上易驱,拷贝syncthing文件夹到新盘,提示文件读取IO错误,重试后勉强能读取并复制。

怪不得前几天同步大文件时,频繁死机,磕磕拌拌同步完成了,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磁盘有坏道前提下都能稳定运行了三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syncthing很稳定,不管是移动端还是pc端。

为了备份,一下子同步了30多G的数据,也没见到不稳定。

我全盘复制还是用ghost,神速

昨天回去试了一下syncthing,的确不错,轻松将手机上8个多G的数据同步到NAS上了。原来用dynamic连接,速度只有200K,后来改成tcp4指定ip,能到8M多,但应该还能提升,普通用用足够了,每天同步一次的话,也就几秒钟,估计都用不了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全盘复制还是用ghost,神速

昨天回去试了一下syncthing,的确不错,轻松将手机上8个多G的数据同步到NA ...

DiskGenius的全盘复制功能,可以直接复制,时间也差不多。更方便的是,不用启动PE。在系统里就能直接复制,DiskGenius会用一种叫“快照”方式读取系统正在使用的文件。复制后的效果和ghost一样。

DiskGenius只有5.0以上版本的才有全盘复制功能,早期的PE启动盘可能只集成了DiskGenius4.x版本,没这个功能。
我是偶然才发现这个功能的,因为我的PE能识别网卡,进PE就直接联上了互联网,启动DiskGenius后提示我有新版本可供升级,看到新版本增加的新功能里有一项全盘复制功能,就顺便下载下来用了,真的好用。

注意,有的PE没有集成浏览器,所以,点击升级按钮,没反应,可以把DiskGenius4复制到别的有正常系统的机器上,启动DiskGenius,它会自动检查新版本,提示升级时,点升级按钮,就会启动浏览器下载了。个人用户免费。

syncthing如果启用版本控制,你还可以在PC端整理手机同步过来的文件,PC端删了,手机端也自动删除,PC端编辑了,手机端也会更新,反之亦然,双方还保留一段时间的历史版本,非常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skGenius的全盘复制功能,可以直接复制,时间也差不多。更方便的是,不用启动PE。在系统里就能直接复制 ...

我是直接去diskgenius的网站下载的,有32和64位两个版本,老的pe可以用32位版本的,功能比以前的版本多了很多,确实是良心软件

看你提到fastcopy可以用来同步数据,我研究了一下确实可以。另外还有一个freefilesync,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没打算用syncthing的版本管理功能,只想能把手机上的数据单向传输到nas上就Ok,手机端自行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去diskgenius的网站下载的,有32和64位两个版本,老的pe可以用32位版本的,功能比以前的版本多了 ...

看了一下freefilesync的教程,需要设置共享并映射,还需要开放读写权限,还要做定时任务,也太复杂了。

网友E:
服务器不间断运行吗?
一般不需要这样吧?
可以远程唤醒是不是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服务器不间断运行吗?
一般不需要这样吧?
可以远程唤醒是不是完美了?

用低功耗的CPU组装的机器,不间断运行没有问题,功耗太高的话,电费确实有点吃不消,淘宝上低功耗的电子垃圾也不少。淘汰的笔记本电脑也不错,功耗比台式机低得多。
不间断运行的好处就是随时都可以同步。
网络唤功能需要网卡支持,看网卡属性里有没有这个,有这个就支持网络唤醒

我家里安装了太阳能发电系统,所以没有在意功耗问题,就随便找了台机器,不过也是功耗比较低的,cpu是E8400,机器是很早以前的IBM Q45迷你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