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吸顶灯通电后一会一闪一闪的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10-19):
两端的电容都换过了,好像和没换之前有点改善,不过还是闪。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或者不单纯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输出电容 容量换大点的  换高频低阻电容

网友B:
中间那个电容可能是启动用的,我遇到一批都是这个电容容量减小造成LED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电容可能是启动用的,我遇到一批都是这个电容容量减小造成LED灯闪烁。 ...

经过开灯关灯几次以后,时间长了,稳定住了,就没事了。符合这个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 容量换大点的  换高频低阻电容

哪个是输出电容?电容和原来接近或者一样,不能改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 容量换大点的  换高频低阻电容

接LED灯的那个电容吗?写的250伏2.2微法,输出这么高的电压吗?不是几十伏吗?

网友C:
有可能是LED灯珠烧了··

网友D:
输出电容 容量标准电路是10的,原装自带是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LED灯珠烧了··

不像,我仔细看每个灯珠都很亮。

网友:
可能是输入电压低

网友E:
一般都是某颗LED有问题,我有块灯板就是这样,用表测其中有两组点不亮,但通电能点亮,我用单节18650串电阻测试也可以点亮,把灯珠短路后不闪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某颗LED有问题,我有块灯板就是这样,用表测其中有两组点不亮,但通电能点亮,我用单节18650串电阻 ...

我租的房子没有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容 容量标准电路是10的,原装自带是2。2的

这个容量能随便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容量能随便改吗?

你说来,我几年前就购垃圾LED灯,便宜货都是这样的,你自己到数码之家老站上去学习吧,那里LEd灯的帖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某颗LED有问题,我有块灯板就是这样,用表测其中有两组点不亮,但通电能点亮,我用单节18650串电阻 ...

关键是时间长了稳定住了就正常了,感觉像启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开灯关灯几次以后,时间长了,稳定住了,就没事了。符合这个情况吗? ...

工作时间长了,电路板发热,电容容量有些回升,就能正常工作了。可以对某个电容用电烙铁加热一下,就能判断出是哪一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租的房子没有万用表。

既然你能换电容说明有烙铁,找个CBB电阻和4007二极管组个阻容电路,直接点亮LED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时间长了稳定住了就正常了,感觉像启动不起来。

那可能是电容问题,反正就三个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灯珠问题,我的灯闪全是灯珠问题,全换了灯板,没一个是线路问题。

网友:
led灯珠或者是电源芯片的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