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刚刚接错了2.8寸触摸屏的正负极 悲催

楼主(2019-10-19):
看了一个ARDUINO案例 照着上面做  要求这样接线:
  • 5V - - - - - -> Vcc
  • Gpio13 - - -> CS(chip select)
  • Grnd - - - -> Grnd
  • Gpio12 - - -> Reset
  • Gpio14 - - -> DC (data/command)
  • Gpio25 - - -> CD                <<===================这个
  • Gpio18 - - -> CLK
  • Gpio19 - - -> MISO
  • Gpio23 - - -> MOSi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液晶屏上CD这个引脚   索性没有接 屏幕一直不亮 单独接vcc和gnd和led就能亮 捣鼓半天  手忙脚乱之际还接错了正负极   一缕青烟掺和焦香味扑面而来    再接正负极就不亮了 拆开液晶屏和PCB查看 发现屏幕排线还断了  郁闷至极 新买的屏啊 都是泪啊   算了这都不重要

就想问问有没有朋友知道 cd这个引脚是液晶屏上哪个呢?

附上悲催的液晶屏一张

网友A:
一般液晶反接不会烧,你看看是不是触摸芯片或是三极管烧掉了,触摸芯片就是那片xpt2046.
有可能xpt2046或是三极管烧掉后钳位了电压,或是短路了。xpt2046可以拆掉试试。
lcd背光需要三极管Q1,如果坏了这个要补回去,一般是npn,常用的8050就行。
u1应该是xc6206或类似的稳压芯片。烧的机率比较大。

断的几根线是触摸,不接也不影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液晶反接不会烧,你看看是不是触摸芯片或是三极管烧掉了,触摸芯片就是那片xpt2046.
有可能xpt2046或是 ...

我尝试着修修看 谢谢了   请问 听说过图上那个CD接角么?不是dc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着修修看 谢谢了   请问 听说过图上那个CD接角么?不是dc那个。

DC就是CD,我的TFT屏幕也是,标记是DC/RS

网友B(2020-10-22):
引用 网友A:
一般液晶反接不会烧,你看看是不是触摸芯片或是三极管烧掉了,触摸芯片就是那片xpt2046.
有可能xpt2046或是 ...

你好,我有一块板跟楼主的一样型号。我的屏可以正常点亮就是无法使用触摸屏。我换了xpt2046芯片也无法使用触摸屏,不知道是那里坏了。是不是也有可能是U1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有一块板跟楼主的一样型号。我的屏可以正常点亮就是无法使用触摸屏。我换了xpt2046芯片也无法使 ...

U1是一个LDO,输出给到C1和U2,如果万用表测量C1电压没问题,那U1就没问题。
如果U1挂了,可以短接U1,直接由VCC供电。VCC不能大于5.5V
你触摸不行,有没有想过是程序的问题。xpt2046坏的没怎么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是一个LDO,输出给到C1和U2,如果万用表测量C1电压没问题,那U1就没问题。
如果U1挂了,可以短接U1,直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