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女神修微波炉送的康佳电视拆修

楼主(2019-10-19):
       前面给女神修好了微波炉,女神一高兴,送了这电视,据说去年找过人修,人说电源坏了修要四百大洋,女神没同意修,这不就到我这来了。慢慢折腾,开拆吧。

就是这样绑回来的

清洁下好多了

型号

串号

照例还是上下电看看,刚开始时有2~3这样子,再变为0

开壳吧,主板好小

螺丝够长

磁环够大

喇叭

扎线掉这

小主板

罗辑板

电源高压板

这里怎么是单条线

输出的各电压都没有,300V 正常
慢慢折腾吧

网友A:
单线 那个是给电视背光灯管供电的 高压。

网友B:
各个电压都没有,那肯定是电源坏了,应该是最好修的一部分吧。继续修,修好了,女神就毛遂自荐了。

网友C:
女神看好你哦,加油!

网友D:
哇塞!为啥我总是胡思乱想呢!!

网友E:
女神的东西需要清洁……小心她的咸有鱼腥

网友:
都拍的啥,女神呢?

网友F:
啥情况?女神呢?围观一下。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G:
楼主有时间慢慢折腾,小心屏。

网友H:
女神露个脸啊!!!!!!

网友:
功率多少?有18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 那个是给电视背光灯管供电的 高压。

之前拆过的液晶也要灯管的,但这样单线的还是第一次拆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电压都没有,那肯定是电源坏了,应该是最好修的一部分吧。继续修,修好了,女神就毛遂自荐了。 ...

这个电源还是有点复杂的, 只能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女神看好你哦,加油!

必须加油, 哪怕女神只给个螺丝也要修出一台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塞!为啥我总是胡思乱想呢!!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呢
有想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女神的东西需要清洁……小心她的咸有鱼腥

还是熟悉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情况?女神呢?围观一下。

前面已经看过了,不可以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时间慢慢折腾,小心屏。

现在就是对着电源板发呆,表笔这里戳戳那里捅捅,还没个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女神露个脸啊!!!!!!

前面露过了, 细心点还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