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一个短按长按都可以控制自锁的电子开关

楼主(2019-10-19):
想diy一个电动窗,但是限位停止是一个问题

我用自锁开关组成双联模式,理论上可以实行,但是一般自锁开关,比如图中我用的这个,按一下还得松手才行,窗门到了位置可不会自动弹开一点让开关正常操作,所以想弄个简单的电子开关加继电器代替。

请问,有没有适合的电子开关diy?

我找了论坛,发现了图中这个,短按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长按呢?窗门到边的瞬间是短按,然后停止,之后就是相当于长按了,没问题吗?

真心求教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用微动开关限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用微动开关限位的

我现在是想用微动开关,关键是怎么接线才能实现长期按着跟短按是一个效果

网友B:
开关为什么要组成双联模式?
限位开关另接在R1两端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为什么要组成双联模式?
限位开关另接在R1两端不就行了。

这是我从论坛找的电路图,自己还没用上。我现在就是想请教一下,如果像你说的,在R1两端接限位开关,是不是无论短按还是长久按着,都没影响的?因为实际窗口停了之后,就相当于长久按着了。还有,如果我想输入12V,输出5v电压,要改哪个电阻,改多大?如能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C:
建议继电器自锁和互锁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继电器自锁和互锁好一点,

就是想用继电器,所以才找了这个电路图,但不知道这个电路图合不合用,我要实现的效果是短按长按都一样可以让继电器开着或者关着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用1元多的8脚MCU来做,不用分心去思考复杂的模拟电路,还可以方便扩展。

网友:
用类似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
电子开关(自己焊接的)始终没机械开关稳定耐用

网友:
工业用的,实现这种功能的控制电路,其构造一般是电动窗关闭到位后,限位开关只截断关闭继电器的控制回路,不会影响打开窗户的继电器的控制回路操作,也就不存在长按还是短按的问题。
不知楼主为何提出这样的问题,请贴出你开关窗户的控制电路,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宝里有现成的直流电机正反控制板,接极限开关和正反转开关。碰到极限停,播反向开关会反向转,不按就停。

网友:
楼主,先别搞窗帘了,你家的房子,该装修了!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用呀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直接买个这样的模块就行了,我记得有家店是15元,估计还有便宜点的,找找看。

网友:
好麻烦啊,用磁吸开关。
你是只要实现自动关窗户功能?也可以实现外接一个按钮到窗边,按一下就关,再按一下就开的功能
还是你只要关窗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