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买过X宝上的脉冲电瓶修复器的吗?有效果吗?

楼主(2019-10-19):
看着挺便宜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果?有试过的朋友吗?

网友:
没用的,大部分都是骗人的!

网友:
不是所有电瓶都能修复。一组4只电瓶车电瓶,3只放电在120左右,1只在30,修复近20小时,放电为60.后面再修复无效。我这个是充电器带脉冲修复功能,修复时,电瓶本体会发出像继电器一样的嗒嗒声

网友:
电瓶如果日落西山,一切修复都是浮云。个人见解,说错勿怪。

网友(2019-11-29):
可以防止铅酸电池极板硫化

网友:
这个水有点深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小小板,放在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用了一年多了,电池该坏还是坏,骗人的

网友:
修不如换  换就对了 ,买修复充电器纯粹没事折腾自己

网友:
实际购买使用过,结论:无效果!
添加点解液也试过,结论:无效果!

网友:
修复仪就是高压脉冲,小的没用,大的也没用还会把极板连接的铅条打断

网友(2021-09-09):
我是在淘宝上买的90左右的,感觉一开始有点用,一天之后就感觉没用。这东西感觉就是个技术骗局。但是这骗局又是一般人不会牺牲时间成本去验证。社会上技术骗子太多了。

网友(2022-01-20):
亲身经历,屁用没有,还给整废了

网友:
X宝买过200+的修复器用于修复汽车电瓶,修复前内阻8.3m毫欧 310 CCA ,修复24 小时后 ,静止2小时, 8毫欧  335CCA  , 脉冲修复,你说没用吗?数据来说有一点点效果,但是。。。过个一周后再来测试还会老样子。总之没多大用。

网友:
电瓶在使用2-3年以上出现衰减,一切的修复都是骗人,自己骗自己的,就算有修复效果的,效果也很小,无法长时间重复使用的。就像你第一次嗑药能坚持半个小时,在嗑药只能坚持10分钟,再嗑药只能坚持5分钟,最后再嗑药也没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