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仪迷你电起子换电池 DDR-180LI

楼主(2019-10-19):
38论坛买了个高仪迷你电起子,到手拆开看看啥样子

楼主:
到手一定要开膛破肚的,看看啥样子

楼主:
当然最关心的还是动力源一一锂电池是啥大咖

楼主:
电池日期象是05年,电机是15年的吧,看电池应是后期换的吧?换个啥电池呢,索尼VTC6?三星THQ4,哪个好呢?灰色的是博世go原机子里的电池,好像只是1300的吧

网友:
没有更换的意义。
1.18650电池,2000-3000毫安时,20-30a电流的也就没几个,比如你旧的索尼动力锂电池
2.4v锂电批没法用保护板,我试过用10a保护板过,直接保护掉了。。。所以很尴尬
3.你要看下主板上的欠压保护,有没有。。不然自己不注意电池过放就gg了
4.原版4056充电芯片看到了,但是冲2000+容量的要3小时,还是设计是1a电流,如果是更小的电流,更久。。。

这是我上次改威克士单锂电4v时的感受。。。折腾一圈,成本高。。。不太划算

网友:
什么价格到手的?
有力矩调节么?

网友:
海四达电池,可以的,不用换!!

楼主:
容量换了多一倍多,,声音也不一样,,有劲了些似乎

楼主:
换好了,二位帅哥

网友:
海四达电池生产日期应该是  6位吧    最后两位好像是年份

楼主:
二位帅哥帅气的外表下有着同样一颗心

网友:
转速鸡肋了点,批头夹头不错

楼主:
我瞧瞧换下的电池

楼主:
真是052315,还真是冤了它,1300容量还是少了点,灰绿色好漂亮,充电器5V一一300ma,能不能换1A的充呢?

楼主:
博士GO,高仪180二个比,,,,GO 的转速高些,劲大些吧,,,高仪批头夹具紧些,同心度好些,,,不象博士会有点松,晃动,,,,电机里面没去动,,,咱不懂也不会,,,全是油的

楼主:
实战了下拆卸书房大门合门,还真不错

网友:
焊锡丝用的好。电烙铁是不是白光951 还是T12.电批成色不错。价格也不低

网友:
有博世这个基本可以退役了,扭矩应该不会太大,大扭矩用锂电钻!

楼主:
焊锡丝是早些年坛友那买的,真货就是好用,无铅含银不用任何助焊剂,,烙铁是白光951板加的威乐WD81变压器,用的是 T12里的WB2焊头,专门对付各种非变态大焊点,.电批成色虽是二手,,但和新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