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里师傅 请教一个电动卷闸门遇阻停的原理

楼主(2019-10-19):
家里的手动卷闸门坏了 朋友送我一套电动门电机(链条式)。有没有朋友知道遇阻停的原理,请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A:
门的正下方装一对红外对射
低限高限可以用编码器或者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的正下方装一对红外对射
低限高限可以用编码器或者限位开关

谢谢你的回答,我去了别人家看了这种遇阻停卷闸门 在门上没有发现什么传感器等设备。

网友:
可能是过流保护的原理?

网友:
可能有限位开关之类的,类似机床上的触碰开关?

网友:
了解一下电动幕布的原理就应该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