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我有个收音机谁给我修一下

楼主(2019-10-19):
谁给我修一下这个收音机

网友:
这收音机很容易修,只是现在中波台都没有了,统调时需要高端和低端的电台调试,或者需要一只信号仪。

网友:
老大,图片还能再小吗?

网友:
好像上学时组装的就是类似的,如果是电阻电容坏了能找到配件,三极管二极管也应该能找到更好的替代件,但中周和音频变压器能不能找得到合适的就难说了。统调不是问题,信号发生器没有的话就用广播电台也能调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就换个德生吧

网友:
你应该先简单描述一下故障表现,比如用万用表电阻档表笔点音量电位器动触点,看喇叭里有没有咳啦声,再传一张清晰点的大图别人才好帮你。

网友:
像是咏梅收音机(小六管)。古懂级的。

网友:
找衡水家维吧

网友:
中周肯定调乱了,战区来的?

楼主:
你懂能给我修一下吧

网友:
在什么地方?离的近到可以拿过来;离的远就豆腐排成肉价钱了。我在云南丽江

网友:
现在收音机很少人修理了

网友:
网上有这样的收音机套件,楼主买一套还是新的

网友:
输出都是变压器的,这是古董机,五管机?

网友:
三个中周,应该是六管机吧。只能收中波电台。可以在网上下一个七管机电路图,用万用表和电焊铁对着图划葫芦就好。

网友:
不值得修了,因为中波以经没台了。有调频段的还能用。

网友:
在乡下还可以试试,城里几乎没用,完全收不了台。

网友:
这个成色自己修着玩吧,去闲鱼买个20--30元

网友(2021-07-05):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这种是垃圾收音机之一了,建议扔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