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5v/40A开关电源/Led电源(GFS200-5.0D)

楼主(2019-10-19):
今天发个拆机图,5v40安,200W开关电源,以后再改可调试试。

网友:
介绍的好详细,必须赞一个

网友A:
60W不带PFC就是不合格产品啦。。。。
高压电容貌似不是正品。。

这个可能能用,但是不算正规产品。

网友:
这么大电流竟然还用二极管整流,效率也搞不到哪去

网友:
可以改可调的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B:
先找到可调的基准电阻,再换输出滤波电容,耐压值最好36V以上,如果改可调电阻,调到12V有异响不稳定,可能得重绕开关变压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到可调的基准电阻,再换输出滤波电容,耐压值最好36V以上,如果改可调电阻,调到12V有异响不稳定,可能 ...

我把变压器改成每组改成三组串联,电压可以调到28V,但是一带负载就变到5V左右,灯泡变亮,怎么回事?短路保护电路的二极管也拆了,空载28V时灯泡也亮,肖特基二极管发热严重请大师指点。

楼主:
改了电压可调,电流没有改,康铜丝留下一根,辅助电源12V供电7500,变压器原来两组各12根改成,每组三根一起,4组串联,可以把电压调到28V,但是用灯泡大法,灯泡在20多伏就微亮了,肖特基整流二极管发热严重,带负载后电压下降到5V,灯泡也亮,断开肖特基二极管,我量了一下次级输出交流,两组对地分别是25V,两组之间为交流50V。请大师指点。不敢去掉灯泡,担心去掉后会炸管。

网友:
这个7500就是仿的KA7500B:smile:,       和TL494是一样的,网上有很多电路图可以参考

网友:
一直没敢水洗过板子

网友:
这样低压大电流应该改同步整流,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控制ic可选。

楼主:
失败了,调压可以,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烧管,请高手分析什么原因?拆变压器看看里面的结构,次级两圈对绕,抽头为地,原边绕组外层12圈,内层12圈,方向一致,中间有抽头,但没有用到。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不够,得换4倍输出电压的。也可以改全波整流,输出2倍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不够,得换4倍输出电压的。也可以改全波整流,输出2倍电压的。 ...

我用原来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也试过了,不行啊,空载可以,用12V21W灯泡加载,调到9V,就短路,3脚电压值降为0V,空载时3脚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W不带PFC就是不合格产品啦。。。。
高压电容貌似不是正品。。

工业的很多没有!明伟也是的,民用75还是80要上pfc

网友:
可以改,但要把变压器拆了重绕,不然电压不会高于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