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品胜Pisen WPR003N 官方 v1.2.1固件smb服务在ios上documents文件管理器的兼容性

楼主(2019-10-19):
wrt刷机和折腾见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00

现在是折腾官方的固件, 至少它声音和usb存储就支持, 安卓下VLC可以直接扫出和使用

实际上官方的固件, telnet上去后, 也应该还有值得改的地方,所以就折腾一下官方固件

IOS上的文件管理器document(by readdle)兼容性非常好, 但品胜官方的固件却支持有问题。。   这个我的解决方法如下:

用vim命令修改/etc/hotplug.d/block/下的10-mount

将文件中出现的“可移动磁盘”改为任一英文名即可解决,有两个地方, 我直接改成HD..修改后ios document可以正常使用, telnet上去后用vim中文不显示,直接改就行了

目前还不清楚安桌下ES文件管理器和IOS 下的VLC如何解决,   这两个都是能扫到, 但不能登录。。

如果刷WRT, ios下的VlC也是只能扫到不能登录。。但安卓下的ES正常

#!/bin/sh

# make by zxl @2013.10.21

blkdev=`dirname $DEVPATH`
if [ `basename $blkdev` != "block" ]; then

    device=`basename $DEVPATH`

    case "$ACTION" in
        add)
                              #判断u盘格式并获取u盘名字
                           echo $device >/tmp/devlist
                                fmt=`expr substr "$(fdisk -l | grep $device)" 55 100`
                                echo ${fmt} 1>/dev/console
                                if [ "${fmt}" == "HPFS/NTFS" ]

                                then
                        tmpname=`ntfslabel /dev/$device | sed 's/ //g'`
                                if [ "${tmpname}" == "" ]
                        then
                        name=可移动磁盘"($device)"

                                else
                name=$tmpname"($device)"

                                fi

                        else
                                tttmpname=`blkid | awk '{print $2}' | awk -F= '{print $1}'`

                                if [ "${tttmpname}" == "UUID" ]
                        then
                        name=可移动磁盘"($device)"

                                else
                                ttmpname=`gbkutf8 | grep $device | awk -F'"' '{print $2}' | sed 's/ //g'`
                                rm -rf /tmp/devlist
                name=$ttmpname"($device)"
                                fi

                        fi

                #在usb目录下创建挂载目录

                # check vfat & ntfs-3g 并相应挂载
                        if [ "${fmt}" == "Win95 FAT32" ]
                        then
                mkdir -p /usb/"$nam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codepage=936,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elif [ "${fmt}" == "Win95 FAT32 (LBA)" ]
                        then
                mkdir -p /usb/"$nam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codepage=936,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elif [ "${fmt}" == "FAT16" ]
                        then
                mkdir -p /usb/"$nam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codepage=936,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elif [ "${fmt}" == "HPFS/NTFS" ]
                        then
                mkdir -p /usb/"$name"
                ntfs-3g -o iocharset=utf8,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fi
            if [ "$(pidof smbd)" != "" ];
                        then
                        smbstop
                        set_samba
                        smbstart
                        else
                        set_samba
                        fi

                ;;

                remove)
                                killall usb.sh
                                uname=`echo $device | awk '{print substr($1,1,3)}'`
                                umount -lf /dev/$device
                                kill -9 $(fuser /dev/$device)
                               rm -rf /usb/*
                               sed  -i "/$uname/d" /tmp/udiskname
                               if [ "$(pidof smbd)" != "" ];
                               then
                               smbstop
                               set_samba
                               smbstart
                               else
                               set_samba
                               fi

                ;;
    esac

fi

楼主:
目前还不清楚安桌下ES文件管理器和IOS 下的VLC如何解决,   这两个都是能扫到, 但不能登录。。
这个和smb的配件文有关么?  希望高人指点!

[root@pisen#cat /etc/samba/smb.conf
[global]
netbios name=PisenRouter
interfaces=192.168.168.1/24
     server string = samba
        display charset = utf8
        unix charset = utf8
        dos charset= utf8
        workgroup = WORKGROUP
        browseable = yes
        deadtime = 1
        domain master = yes
        encrypt passwords = true
        client lanman auth = yes
        client ntlmv2 auth = yes
        lanman auth = yes
        ntlm auth = yes
        guest account = root
        username map =/etc/samba/smbusers
        local master = yes
        load printers = no
        map to guest = Bad User
        max protocol = SMB2
        null passwords = yes
        obey pam restrictions = yes
        os level = 65
        passdb backend = smbpasswd
        preferred master = yes
        printable = no
        security = user
        smb passwd file = /etc/samba/smbpasswd
        syslog = 2
        read size = 8192
        write size= 8192
        socket options = TCP_NODELAY SO_KEEPALIVE SO_RCVBUF=8192 SO_SNDBUF=8192 IPTOS_LOWDELAY
        getwd cache = yes
        follow symlinks = no
        wide links = no
        read raw = yes
        write raw = yes
        large readwrite = yes
        getwd cache = yes
        strict locking = no
        fake oplocks = yes
        oplocks = no
        use sendfile = yes
        writeable = yes
        block size = 4096
[可移动磁盘(sda4)]
    path = /usb/可移动磁盘(sda4)
valid users = root
read only=no
guest ok=yes
create mask = 0777
directory mask = 0777

[HD(sda4)]
    path = /usb/HD(sda4)
valid users = root
read only=no
guest ok=yes
create mask = 0777
directory mask = 0777

楼主:
如果把/etc/samba/smb.conf中出现的中文“可移动磁盘”, 也改成英文字符"HD",   用smb客户端工具, 第二层就只有一个入口了。。这个文件可改也可不改

楼主:
安卓的ES  管理器,它的smb兼容性很强, 但这个品胜官方rom却不支持。。

ios上vlc的samba兼容性做得很不好,  ios上如果vlc可用, 那说明这个smb服务配置得非常好

不过ios上有FE  和playerextreme ,documents by readdle, 这三个的兼容性不错。。

楼主:
安桌下ES文件管理器居然完全连不上。。改用X-Plore文件管理器搞定

第一次知道有X-Plore这么一个文件管理器,  2018年推荐榜第一名

楼主:
wrt的linux版本高到比较新后, 与samb web界面配制有关的一个包, 用opkg已经搜索不到了。。估计是维护没更上。。

不太清楚samab要怎样配, 才能让ios下的vlc正常使用路由器的samb服务。。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所以如果对其它功能无所谓, 用官方固件其实也行。。

最重要的功能: 各种方式的上网, 音频, smb服务。。官方固件都可以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酱紫,  其实没改什么, 就是把挂载的中文改成英文的, 把挂载名中的括号去掉。。主要是方便在终端下进行文件操作。。不去括号,直接打命令,要在(或)前面加“\”

documents be readdle 这个文件管理器如果挂载名是中文, 就无法点进去。。

[root@pisen /etc/hotplug.d/block]#cat 10-mount
#!/bin/sh

# make by zxl @2013.10.21

blkdev=`dirname $DEVPATH`
if [ `basename $blkdev` != "block" ]; then

    device=`basename $DEVPATH`

    case "$ACTION" in
        add)
                        #判断u盘格式并获取u盘名字
                    echo $device >/tmp/devlist
                                fmt=`expr substr "$(fdisk -l | grep $device)" 55 100`
                                echo ${fmt} 1>/dev/console
                                if [ "${fmt}" == "HPFS/NTFS" ]

                                then
                        tmpname=`ntfslabel /dev/$device | sed 's/ //g'`
                                if [ "${tmpname}" == "" ]
                        then
                        name=HD"$device"

                                else
                name=$tmpname"$device"

                                fi

                        else
                                tttmpname=`blkid | awk '{print $2}' | awk -F= '{print $1}'`

                                if [ "${tttmpname}" == "UUID" ]
                        then
                        name=HD"$device"

                                else
                                ttmpname=`gbkutf8 | grep $device | awk -F'"' '{print $2}' | sed 's/ //g'`
                                rm -rf /tmp/devlist
                name=$ttmpname"$device"
                                fi

  32.                         fi

  33.                 #在usb目录下创建挂载目录

                # check vfat & ntfs-3g 并相应挂载
                        if [ "${fmt}" == "Win95 FAT32" ]
                        then
                mkdir -p /usb/"$nam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codepage=936,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elif [ "${fmt}" == "Win95 FAT32 (LBA)" ]
                        then
                mkdir -p /usb/"$nam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codepage=936,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elif [ "${fmt}" == "FAT16" ]
                        then
                mkdir -p /usb/"$name"
                mount -t vfat -o iocharset=utf8,codepage=936,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elif [ "${fmt}" == "HPFS/NTFS" ]
                        then
                mkdir -p /usb/"$name"
                ntfs-3g -o iocharset=utf8,rw,umask=0000,dmask=0000,fmask=0000 /dev/$device /usb/"$name"
                echo $name $device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2}') $(df -h /dev/$device | grep $device | awk '{print $4}') >>/tmp/udiskname
                        /etc/usb.sh $name $device &

                        fi
            if [ "$(pidof smbd)" != "" ];
                        then
                        smbstop
                        set_samba
                        smbstart
                        else
                        set_samba
                        fi

                ;;

                remove)
                                killall usb.sh
                                uname=`echo $device | awk '{print substr($1,1,3)}'`
                                umount -lf /dev/$device
                                kill -9 $(fuser /dev/$device)
                        rm -rf /usb/*
                        sed  -i "/$uname/d" /tmp/udiskname
                        if [ "$(pidof smbd)" != "" ];
                        then
                        smbstop
                        set_samba
                        smbstart
                        else
                        set_samba
                        fi

                ;;
    esac

fi

                 [root@pisen /etc/hotplug.d/block]#

楼主:
官方的固件, 其实也是稳得一批。。无线中继开几天, 不会掉线。。

不过与路由器的距离不能太远。。太远会掉线, 掉线后要手工开启。。不会自动连上。。这貌似也是固件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