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了个超级快充LED灯,充电30秒,续航10分钟!

楼主(2019-10-19):
翻出以前买的超级电容(5.5V 1F),接上升压板,调到5.2V驱动2串LED。

点亮效果:

重点:由于功率很小,需要PFM模式(或是在轻载时能自动降低开关频率的)升压板,否则效率会大大降低!

网友:
小电容厉害,,,我见过的超级电容都是废。。。

网友:
搞个大些的法拉

网友:
有个4.7F的,那不是可以用40+分钟?

楼主:
手头就这个超级电容了,另外较大容量的超级电容内阻较小,需要用DC-DC恒流恒压模块充电,否则充电器容易过流保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就这个超级电容了,另外较大容量的超级电容内阻较小,需要用DC-DC恒流恒压模块充电,否则充电器容易 ...

DC-DC的恒流恒压模块中某宝有没有现成的,想搞一套类似的东西,但是查过,dc-dc的可调恒流恒压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的恒流恒压模块中某宝有没有现成的,想搞一套类似的东西,但是查过,dc-dc的可调恒流恒压不便宜
...

可以找XL4015恒流恒压模块,很多不到10块钱

网友B:
一直没测试过,升压板调好最高输出电压后是不是电源下降也是输出的刚才设定的电压?个人理解是随着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测试过,升压板调好最高输出电压后是不是电源下降也是输出的刚才设定的电压?个人理解是随着降低 ...

输出的就是原来设定的电压,电源芯片会自动控制,使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
这种电容自放电的速超快

网友C:
5V升压到5.2v,占空比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的就是原来设定的电压,电源芯片会自动控制,使输出电压不变。

多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升压到5.2v,占空比太小了

超级电容放电时电压是不断下降的,充满时是5V,没电的时候只有2V(之后升压板就不工作了)。

网友D:
淘汰的废旧手机电池那么多,随便弄一个续航几小时

网友:
换一个废旧手机电池,加装一个外壳会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汰的废旧手机电池那么多,随便弄一个续航几小时

手机电池比较麻烦……需要TP4056/TP5100这样的充电板,有些旧的电池自放电很大,根本充不满。另外手机电池没电或者满电长时间存放损耗较大,超级电容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18650大电流充电比这更耐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电池比较麻烦……需要TP4056/TP5100这样的充电板,有些旧的电池自放电很大,根本充不满。另外手机电 ...

冲不满根本不用管,随用随冲。淘宝上TP4056的成品板子便宜得很,急用1块包邮。等有淘宝红包的时候去买,几毛钱包邮买几个板子

楼主: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超级电容恒压充电,理论效率最高只有50%(可以推导,比较复杂)。所以还是需要大容量低内阻超级电容和恒流恒压充电模块才能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