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到网友提醒路易华登led上硅脂,我赶紧找出我的当晚就抹

楼主(2019-10-19):
看到网友提醒路易华登led上硅脂,我赶紧找出我的当晚就抹上硅脂。。。。不过我的是10w的。

网友:
这灯怎么样???

网友:
还有10W这么小的?这个发热应该不会很大,灯板还打了那么多孔,不过硅脂是一定要涂的

网友:
我晕,这散热器,堪比老式电脑CPU的散热器了。

网友:
这么大个头的,还真没地方用

网友A:
最上面的白色灯罩怎么拆除的?卡槽怕弄坏,不敢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的白色灯罩怎么拆除的?卡槽怕弄坏,不敢乱吧

卸掉灯头2螺丝,然后卸掉二侧铭牌,然后白色灯罩可以掰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掉灯头2螺丝,然后卸掉二侧铭牌,然后白色灯罩可以掰下来了。

我都是直接掰下来的   不用拆铭牌

网友:
这灯去年还是前年撸过一批,平均下来好像一个3块多还是5块多。今年看到18W的才5块多一个,没上车了,这灯体积太大,很多地方用不了。做工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