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越者硬盘盒拆解更换固态电容

楼主(2019-10-19):
从淘宝上淘了几个硬盘盒打算挂在路由器上,但是听说电压不稳容易烧硬盘  本人从事手机维修五年 对电路和焊工有一定的基础。

话不多说开始

这个就是硬盘盒本体 把后面六个螺丝拆了就可以很容易些打开

两颗电容位置一颗是12V电路上一颗是5V电路上

电容分别是12V电路上是16V100uf,5V是10V100uf

更换之后12v电路该成了16V100UF固态电容
5V电容更换成6.3V560UF

改好之后装机
经检测使用功耗在6W左右 待机功耗在0.5W左右(半小时不读写硬盘盒自动休眠)
装上我的2T机械硬盘 挂在路由器上刚刚好
给X姐姐换个大点的房子
如果这个帖子对你有用请点个赞

网友:
5V电路上耐压6.3V是否有点低了

网友A:
5V电路换个更大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B:
最好的建议买个带硬盘口的路由器,移动硬盘的方式好像不适合长时间链接,中间多了一些数据转换芯片,会增加故障点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建议买个带硬盘口的路由器,移动硬盘的方式好像不适合长时间链接,中间多了一些数据转换芯片,会增加 ...

长时间通电更伤硬盘。08年买的1T硬盘接硬盘盒用的好好的,偶尔用用,读写没噪音。给赚钱宝用过的硬盘,读写噪音比新机高了好几倍。

网友D:
我也准备改下硬盘盒,不过准备改成固态加大容量电解,因为硬盘里的耗电大户是电机,电机这种负载用大容量电解更合适,对纹波不太敏感

网友E:
电容耐压选得过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通电更伤硬盘。08年买的1T硬盘接硬盘盒用的好好的,偶尔用用,读写没噪音。给赚钱宝用过的硬盘,读 ...

好像硬盘的运行寿命3万多小时,保守的话用监控级硬盘5万多小时,装电脑里用一般好几年都没问题,不过得小心官方版迅雷快车后台上传下载,蓝绿硬盘等太便宜的谨慎购买。赚钱宝的产品我头一次听说,网上查了下也是迅雷出品,大概在家里弄了一个微型服务器中转加速站,肯定往硬盘里频繁读写,达到硬盘的擦写最大受命后,肯定会慢慢出现不良块和坏块,最后换故障硬盘的消耗成本,不太可能挣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硬盘的运行寿命3万多小时,保守的话用监控级硬盘5万多小时,装电脑里用一般好几年都没问题,不过得小 ...

赚钱宝晚入的赚不到钱,早入的可以赚3倍赚钱宝、硬盘和宽带的本钱。机械硬盘没有“块”这个说法,SSD才有。手里4个1T普通硬盘只有一个出现坏道被替换,其他都正常工作,最多的已经使用3万小时以上。长期读写,硬盘噪音吵得要死。监控盘不建议用来存数据,纠错能力还不及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耐压选得过低了

6.3V的固态不算低 属于刚刚好  液态电容一般会选择比较大的,固态不用 而且原来是100UF我替换了一个560UF的 耐压值达标  容量也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改下硬盘盒,不过准备改成固态加大容量电解,因为硬盘里的耗电大户是电机,电机这种负载用大容量电 ...

是不明感 但是低温环境下固态寿命长啊  就怕用个几年电容突然爆了 瞬间的电流把硬盘给报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路换个更大的不是更好吗

电容不是越大越好 6.3V的固态刚刚好  液态的也许要10V 固态的不用那么大的

网友F:
楼主,我也买了这个盒子,也想升级一下电容,顺便在主控那加个导热垫什么的,但感觉拆这个盒子没那么容易。松开了6颗螺丝后,铝壳那还是纹丝不动,不知道你是怎么将它弄下来的?

网友:
反正我觉得硬盘还是放电脑上耐用,之前nas的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也买了这个盒子,也想升级一下电容,顺便在主控那加个导热垫什么的,但感觉拆这个盒子没那么容易。 ...

先用美工刀伸进前面开关面板的缝隙里,一撬就开了 注意先撬没有弧度的那一侧,不然里面卡子容易断,这样就可以把铝合金取下来了

网友:
散热比较关键的说

网友:
这一番操作下来还有质保吗、

网友G:
电容耐压低了不如不换,厂家的电容也不算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容耐压低了不如不换,厂家的电容也不算差!

耐压不低 3.5硬盘盒的硬盘主要供电来自于12V 只要12V的供电达标了,5V的芯片供电不需要那么大的电容稳压  而且用太大的电容也不是好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赚钱宝晚入的赚不到钱,早入的可以赚3倍赚钱宝、硬盘和宽带的本钱。机械硬盘没有“块”这个说法,SSD才有 ...

兄弟,“监控盘不建议用来存数据,纠错能力还不及绿盘” 这句话你有没有可信来源?
我在全网找了一圈,只发现有一篇早期的文章,提到西部数据的监控盘为了提高视频的存储速度,直接去掉了数据校验,没有发现其他的品牌有相同的做法。
我去Seagate官网也去找了,监控盘的校验和其他的机械盘没有两样。目前我存储在里面的数据经过校验也没有出现没有校验而导致文件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