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不显示字了,怎么个检查思路

楼主(2019-10-19):
具体查什么位置

网友A:
换主控板套件解君愁。故障现象是不是按电源键后,无指示灯,编码器,按键无任何反应,蜂鸣器也不响,只有显示屏的背光亮着,屏幕,整机无任何反应?如果是这样,要是楼主没有维修经验,或者没有专业知识的话,机内有高压,自己动手,又不懂电的话,还是不要自己整了。还是叫维修师傅上门,或者售后维修吧,(主控板问题,也不一定师傅能够很快修好,从长远利益和质量保障上来讲,换主板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
看看显示驱动IC是不是没电了,板上找下7805或3.3IC,还有MCU供电是不是正常,直观的就是电解处都量下
板上有胶水,估计难以撬动, 没能力的话换主板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控板套件解君愁。故障现象是不是按电源键后,无指示灯,编码器,按键无任何反应,蜂鸣器也不响,只有显 ...

啥都好使,就是不出字

网友:
先拆开看看板子有没有接线松动?拆开没坏处

网友:
某接线有松动或字显电路相关元件有虚焊脱焊?

网友:
长按关机,再开看能不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