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了两块屏幕带触摸的,不知道能DIY个什么,推荐一下

楼主(2019-10-19):
两块触摸屏

网友A:
不会玩单片机…你嘛也D不成…

网友:
看着好大有样子,做个显示器吧

网友B:
4线电阻触屏?只能做一些按钮界面之类的,做滑动界面的话不好操作。可以做一个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电阻之类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线电阻触屏?只能做一些按钮界面之类的,做滑动界面的话不好操作。可以做一个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电阻之类的 ...

能否改装个显示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玩单片机…你嘛也D不成…

改个显示屏感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NT了解一下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