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卡特350-27增加一个电位器一个电压表即可改装可调775电机供电电钻供电

楼主(2019-10-19):
苏州 贝尔卡特 电源 纺织机上拆下的一批 能用在纺织机上的 总结了一下 大致上三种牌子的最多 第一 台湾明纬S-350-27
第二 贝尔卡特S-350-27v
第三 创联haitek 350-27
都是大厂电源
基本都是24-27v  给伺服器供电
一直玩电源 前后收了也有几千台了 最近竟然闹电源荒 环保?人工?原材?等因素二手拆机竟然也水涨船高,手里还有几百台感觉还是可以继续分享下玩法,毕竟性价比超高啊,494,改可调是那么的简单稳定!!!
外观225×115×55
三组生产?哈哈
内部做工中规中矩可没有偷工减料哦
其实与明纬s350-27的板子一模一样用的阻容也一样,位置也相同,改装方法通用,难道贝尔抄明纬的板?

楼主:
内部用料相当牛掰

楼主:
改可调,单一调电压的话,只需一个电压表一个10k电位器

楼主:
挑起 r32如上图挑起方向不能错

R32连接494的第2脚,即2脚电压高低影响输出电压高低,把电位器的第3脚接494的13或14脚上,13与14脚是相通的,即5v基准电压。
电位器的第1脚接地,接电源输出负极,如图那个跳线上即连着负极与地的
电位器的第2脚接挑起的电阻上,控制电压高低

经测试空载时可调最低4.2v  带负载可以调到1.5v最低,最高电压可以32v   实测最大电流可以20A!!!!相当牛掰

楼主:
如果需要看电流,可以加一个电压电流双显表头,用50A的表头,使用贝尔的康铜线代替分流器,取样很准的哦!
电压表细红线是表头供电线,细黄 电压测量取样 粗红黑接分流器两端   可改变焊接在康铜上的位置校准电流表,电流表后面也有微调电位器可以微调校准0.5a的误差

楼主:
如果需要同事可以调流,那就再加一个电位器,把图中r37电阻挑起,控制其电压即可调流,相当简单!

网友:
牛掰!很是佩服,买了套件,一直吃灰中,还没改装

楼主:
固定电位器与表头,合上外壳,一台可调电源完成!网购了一个775电机改的手电钻,钻力很猛!!!电机工作电压12-24v,经测试32v也没问题,这个电源用在电钻简直是绝配啊。还可以用在白光,电锯,维修供电,老化测试,充电等多用途哦!
没有太大的钻头,小钻头钻起来挺猛,再买一些钻头小电锯电摩头用起来更爽了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3688647432back
有需要的话,两台包邮处理哦。

楼主:
淘宝搜索

两台包邮贝尔卡特S-350-27 拆机13A可改可调电源

坛友优惠多多哦

网友:
淘宝链接打不开,楼主重新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需要同事可以调流,那就再加一个电位器,把图中r37电阻挑起,控制其电压即可调流,相当简单! ...

链接打不开

网友:
两台包邮贝尔卡特S-350-27 拆机13A可改可调电源
坛友优惠多多哦,是优惠多少呢?

网友A:
精彩机械数控店是25,海南岛是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彩机械数控店是25,海南岛是28.

他们不包邮两台

网友:
海南岛是免去运输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挑起 r32如上图挑起方向不能错

R32连接494的第2脚,即2脚电压高低影响输出电压高低,把电位器的第3脚接494 ...

感觉应该是因为在取样电阻上焊锡了,导致取样电阻变小,所以电流变大了!

网友B:
按图改装后最低只能调到12V左右就不降低了,排除了可调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图改装后最低只能调到12V左右就不降低了,排除了可调电阻的问题!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