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箱F-PXF35C松下空气净化器

楼主(2019-10-19):
一直想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了。终于下手了。这个星球变脏了。已经不是以前的星球了。亚马逊大火。M果加州大火。。。。。。

TUZI更不要讲了,各类大气污染。。。。。。。

F-PXF35C松下空气净化器!(刚买就掉价400,心在滴血,这玩意到底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啊。。。。。。)

忘记选颜色了。

还有个套套。。。。。

这种胶布叫?

顶部为出风口。。。。。

电源线。两插的。。。。。说好?日货的三插呢?做工严谨呢?

看看说明书先。

为了方便维护。直接下面抠出来。

滤芯。

撕掉固定胶布。

黑色是外面。

白色是里面。

这是个活性炭。

这玩意用胶带装着的,怕运输途中吸附其他玩意气体。

打了很多大孔。

里面估计就是个风扇。吸风。

楼主:
二楼来试用啊。稍等。

这是个什么?好像是打螺丝出现的一个披风。。。。。(也有可能刚才放在桌面上静电吸附的。。。。)

先拆了活性炭吸附滤芯,装里面。然后把这个滤芯装上。(这里要吐糟一下松下的设计,这个滤芯,不做一个固定扣,也没有固定的螺丝?就算都没有,面板做几个固定柱也可以啊。直接卡住滤芯。。。。。。)

侧面通透。

三年一换。。。。。平均两块钱一天了。TUZI还不重视各类污染。。。。。。。现在纯净的空气都要花钱买了。。。。。。。。。

纳米什么鬼

滤网型号。

自动运行。

出风口

高速模式,噪音有点。

各位?这个像不像水风扇啊?(水风扇,买两个滤网。。。。。。)

希望TUZI能强大,也希望能够重视空气污染。。。。。。
感谢大家的观赏。

楼主:
看了下,米兔的也要799.。。。。。。。。。。。。。。。。

米兔那个是圆形的滤芯,不喜欢圆形。。。。。。虽然雷克萨斯空气滤芯也是圆形的。圆形麻烦。。。。。。。。。

网友A:
这种的过滤片很容易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过滤片很容易找的

平板滤网是容易

网友B:
看这个,松下的也一般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松下的也一般呐

最基础款。

相对于其他牌子的,还是不错的。

(贵的六千多。。。。。还带加湿功能。)

网友C:
emmmmmm,你可能不知道三星空气净化器现在搞活动免费体验一年,到期后退货全额返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mmmmm,你可能不知道三星空气净化器现在搞活动免费体验一年,到期后退货全额返款 ...

那么请问。。。。。。

三星的活动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

三星的活动在哪里呢?

我是不推荐别人上车的,一旦翻车那不得背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推荐别人上车的,一旦翻车那不得背锅啊

准备撸八台。组个空气净化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撸八台。组个空气净化阵

其实你百度也能找到,这种事情真的不能随便推荐

网友D:
要天天关门闭户过滤么?

网友:
好高大上啊!

网友:
日本货不太适合中国空气,滤芯余量太小。

网友:
我用F-VXG70C,滤芯太耐用了,,,,,,,,平均2年才提示需要换,

网友:
谢谢分享。。。。还不如戴个口罩效果好些。。。。。

网友:
谢谢分享,花钱买空气的时代到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百度也能找到,这种事情真的不能随便推荐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一个字,干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天天关门闭户过滤么?

不敢开窗啊。。。。。。。。

这边工业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