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的微动开关加热时间最长是多长

楼主(2019-10-19):
鼠标的微动开关坏了,要更换,卖家说焊的时候每个焊点不能超过一秒钟,有这么严格吗?

买的这三个,不知道哪种好,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
时间长了微动里边塑料可能融化,另外你可以用烙铁给焊点加点普通焊锡,降低无铅的熔点

网友A:
涨价了啊,我原来买华诺蓝壳白点微动才1.5一个,满10块钱包邮

普通40w烙铁就可以了,抹点助焊剂就更容易操作,没事找块废板子练练烙铁的手感,差不多1个小时就心里有数啦~

网友:
抛开手感,只说可靠性和寿命,可以看看松下的密封微动,兰色,按键是个小圆点不是小长条,我大约是06年换到一个罗技上,用到现在,没连击,平时用多狠不容易量化,从磨损程度看鼠标下面包括脚垫那圈凸起的部分已经完全磨没了甚至鼠标底下都磨光光,,,,

网友:
瞎扯的,led灯还要求焊点和胶体之间大于3毫米,焊接不能超过两秒,我就想不明白谁的PCB能有3毫米厚,大厂产的也是led指示灯和板子直接挨着,我自己手动焊也经常是一边加热一边用手扶正,从没烧坏过。

网友:
换微动烙铁要好,,,焊锡要好,时间要短,,时间长了微动里边塑料会融化,底部焊点铜皮会因高温起来,,,焊接好些,,拆下难点,,,没练过没经验很容易废板子

网友:
普通40w烙铁不能调温恒温,不是用烙铁老手很容易废板子

网友:
调温到300多点温度最好用

网友:
烙铁烧热,先做好准备,孔清理好,上好松香,30W烙铁3—5秒没事的。
还是拆开来修吧,很容筒单的。有操作空间就直接给微动开盖,空间小就焊下来,

400目以上的砂纸剪成3mm的条,动静接点轻轻砂几下,100%管用。

网友:
欧姆龙,但是我的微软3000以前是用在PS2上的,现在改为USB,用了10多年了,连左键都从灰色变白色了,现在还在工作,反而罗技的无线鼠标早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涨价了啊,我原来买华诺蓝壳白点微动才1.5一个,满10块钱包邮

这个是新的蓝壳蓝点,5000W寿命版本

网友:
最快把微动焊下来的方法,新手也能搞
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微动带孔的
找个一小伙伴,找两根铁丝线,最好40cm左右,穿过微动的孔,两根都要
加热烙铁,上松香,能化锡了
然后让小伙伴稍稍用力扯住线,快速点微动的焊点,焊锡化了微动就能一下子扯下来
外面修电脑的都是敲下来的(花五块钱找过外面修电脑的换),如果你朋友足够大胆你也可以叫他拿住微动在你化锡的时候扯下来
另外个人推荐ZF金点,手感爽脆,或者凯华红点,TTC金点设计寿命应该不短,价格也合适也可以考虑
欧姆龙个人不推荐,虽然这家店口碑不错,但是欧姆龙的微动已经没什么买的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普通40w烙铁不能高温恒温,不是用烙铁老手很容易废板子

同意,而且要具备吸锡器,否则很难拆下来的,还有旧的拆旧微动开关要看你的温度,假如一般我来说是用300-350度,附加焊锡膏,当新的插进去,一般2-3秒就可以上锡,(最好是用附带辅助焊膏的,一点就搞定)

网友:
搞这么复杂,换过几个没啥问题啊

网友:
电路板比微动还不耐热,这是换过十几个鼠标的经验,所以还是先把旧微动剪开,拆一个脚比同时拆三个脚方便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的蓝壳蓝点,5000W寿命版本

我当初换的最多的就是欧姆龙7n 10m和华诺蓝壳白点,华诺这个蓝壳白点所谓2000万次和5000万次是没什么区别的,不信你到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初换的最多的就是欧姆龙7n 10m和华诺蓝壳白点,华诺这个蓝壳白点所谓2000万次和5000万次是没什么区别 ...

蓝壳白点还好吧,我只在连击键上用,手感还行,但是坏这个问题,很多网吧A3050的鼠标用的就是蓝壳白点,寿命可能也就比7N 10M 20M好一点,
欧姆龙国产……我手中不少于50颗……讲真,10M 20M不如华诺粉点
低端微动不考虑欧姆龙,2块钱可以买TTC金点,之前有家店华诺微动包邮,我用淘宝的红包撸了了大概3~40个,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而且要具备吸锡器,否则很难拆下来的,还有旧的拆旧微动开关要看你的温度,假如一般我来说是用300- ...

吸锡器要够力才行,不然有些在缝隙的焊锡吸不上去还是拔不下来
最好还是把焊锡化了借力把微动弄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而且要具备吸锡器,否则很难拆下来的,还有旧的拆旧微动开关要看你的温度,假如一般我来说是用300- ...

我很少失败过,当然不是国产的吸锡器,加温等融锡后马上吸掉,假如洞已经有焊锡了,就在电路板的孔塞进去。注意,是936焊台的尖头,因为是三脚,很难拆的。我现在想到一个做法,就是把坏的给全拆了,然后慢慢一只脚一只脚慢慢拆,反正旧的用不了,拆坏了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壳白点还好吧,我只在连击键上用,手感还行,但是坏这个问题,很多网吧A3050的鼠标用的就是蓝壳白点, ...

欧姆龙7n10m微动是网吧的黑名单,差不多3个月内就金属疲劳发生双击,而华诺蓝壳白点确实很耐用,鼠标用坏了,这微动都没事,只不过手感一般般有点硬,我自己的鼠标用的都是樱桃dg2微动,当初3.5一个,一次买了50个,手感确实好,寿命也不错;

焊接就是熟练工手艺,去电子厂实习一个星期,这点小活都是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