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车在路上捡了这玩意 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2019-10-20):
找个充电宝试了下输入5V输出4.17 看着像4056充电模块 ,不是很确定,各位大佬帮忙瞧瞧 非常感谢

网友:
大概率就是了,b1 b2不就是一般接电池的吗。这个还是两组

网友:
可以充俩锂电

网友:
可能是蓝牙耳机充电器

网友:
耳机二分离器?

楼主:
看着像充电,可是输出端接上一个锂电后LED转红灯 输入端却没有电流通过

网友(2020-02-20):
蓝牙耳机充电的

网友:
电子夜光漂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