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可以放DVD刻录的mp3的车机家用,谢谢

楼主(2019-10-20):
价格便宜实惠一点的,不一定要大屏幕,主要是想要可以放DVD里面刻录的mp3歌曲。因为之前买了一盒DVD刻录盘,一直没用完。就像用来保存一些歌曲。
家用,就是接2.0的两个小箱子。

网友A:
光驱容易损坏。不如,直接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驱容易损坏。不如,直接u盘

主要是之前买了一盒50张 DVD刻录光碟,现在用不上了,就想着来保存歌曲。网上下歌也不容易了。

网友:
后配的ce导航都能放DVD的mp3,原厂的不太好说,肯定也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之前买了一盒50张 DVD刻录光碟,现在用不上了,就想着来保存歌曲。网上下歌也不容易了。 ...

你有刻录的话电脑里面应该也有歌曲吧,无损音乐放U盘里面插车机播放比你刻碟好多了。

网友:
去买个车载DVD搞定。既然是家用。家用DVD也是可以的,建议买哪种带DVD的小组合音响,国产的,日本的安桥,先锋等牌子的都是可以的,比车载DVD效果好。不过用光盘播放MP3终究不是好办法。还是U盘更方便些。一个16G的U盘能装很多MP3。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要么蓝牙,要么U盘

网友(2020-02-03):
引用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要么蓝牙,要么U盘

的确,蓝牙最实际,听在线,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