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何220V的手电钻,产品规格里一般没有扭矩值?

楼主(2019-10-20):
据说有计算公式:9.55×P(功率,单位为W)=T(转矩,单位为N.m)×n(每分钟转速)

那么对于一把2400单速500w电钻,扭矩=(9.55×500)/2400=1.99N/m。这特么也太小了吧。。。。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厂商不写明?

网友A:
小伙子,功率=速度×力。一定功率下,速度(包含转速)越块,力就越小,汽车的变速箱就是这原理制造的。

网友:
220伏电钻用的是串激电机,这种电机在轻载时转速高,重载时转速低,所以在输出扭矩较大时,它的转速达不到2400转(也许只有几百转)。如果一定要知道能达到多少扭矩,可以接一个功率表,再找个转速表,在打大孔时(可以在铁上边打孔,使负载尽量大一点),同时读出功率和转速,再用公式计算,估计算出的扭矩会大不少,但有一点要注意,计算出的扭矩,要刨掉效率,一般串激电机效率0.55左右,还要刨掉一些传动损失,计算出的扭矩再打个5折就可以了。

网友B:
还有一个简单点的办法,我这里有一个英国DORMER公司提供的高速钢麻花钻钻孔扭矩表,他们的高速钢钻头与我国的很接近,可以直接参考。你可以拿钻头在铁上边钻孔,看一下最大能打多大的孔,再对照表格,该手电钻最大扭矩就看出来了。

网友B:
看上边的表格,你算出来的1.99牛米最大只能在铁上打5毫米的孔,实际肯定不止5毫米,所以你算的不对。顺便说一下,扭矩单位的牛和米是乘积关系而非相除关系,所以要写成N.m或Nm,不能写成N/m。

网友:
厂家告诉扭矩一般人也没概念,所以常常告诉能在铁上边打多大的孔,这样更清楚些,也相当于间接告诉了扭矩大小。

网友:
谢谢楼上的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功率=速度×力。一定功率下,速度(包含转速)越块,力就越小,汽车的变速箱就是这原理制造的。 ...

老大爷,谢谢您,这个我知道。可wu130转速1800,扭矩也有小20;和大路货220v手钻一样价格的东成1201锂电钻,1500转扭矩22,这才是我疑问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边的表格,你算出来的1.99牛米最大只能在铁上打5毫米的孔,实际肯定不止5毫米,所以你算的不对。顺便说 ...

嗯嗯。公式是复制的,没注意,应该NM没错。这个公式也不知道何从说起,前面的系数似乎也和您的表格一样是个经验值。

谢谢分享表格,很不错的参考。我之前一度以为钻孔比拧螺丝需要更大力。因为示意图一般都是1-5档拧螺丝,5-10档钻木头,10-15档钻金属这样的。实际一般性工况下,拧螺丝才需要高扭。

您的表格进一步纠正了这种误解,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公式是复制的,没注意,应该NM没错。这个公式也不知道何从说起,前面的系数似乎也和您的表格一样是 ...

你上边的公式是对的,这个是由物理上的马力的定义转换过来的,错不了。说你计算不对是因为你把最高转速2400转/分 代进去了,这是不对的,因为电钻输出最大扭距时达不到这个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边的公式是对的,这个是由物理上的马力的定义转换过来的,错不了。说你计算不对是因为你把最高转速24 ...

其实原理我知道的,运用不灵活了。即:电钻扭矩其实取决于外界阻力的扭矩,如果阻力大,它就被迫减速了。说纯电动汽车的优点,一上来就是最大扭矩,也是这个道理。因为轮胎一开始是静止的,相当于电钻里的所谓“硬扭”。

果然是理越说越明,谢谢继续指正。
不过公式您既然指出不是经验值,那我算了一下,应该不是马力转换。不妨建个模:半径1m的钻头,切向受力1N,分换成秒,这样按照功率一算,系数就是9.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简单点的办法,我这里有一个英国DORMER公司提供的高速钢麻花钻钻孔扭矩表,他们的高速钢钻头与我国 ...

您这个表不错,但似乎也和经验不符啊。比如菜盆不锈钢,一般HB硬度200-300左右吧,打5mm孔才需要2NM左右?我上次实操,用博世的钨碳多功能钻头,标称22NM最大的手钻开2mm的孔都挺费劲的,后来扩孔5mm,用了大有1702

网友:
感觉对国人来说标功率更直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表不错,但似乎也和经验不符啊。比如菜盆不锈钢,一般HB硬度200-300左右吧,打5mm孔才需要2NM左右 ...

钻头与材料的关系不是一两句说的清楚的。不锈钢虽然硬度不是很高,但韧性很好,也就是通常说的材料粘,打孔较费力,不是扭矩大多少,而是进给力很大,手电钻往下推费力。2mm钻头如果承受几牛米扭矩的话,早就断了。

网友:
所以不同的材料不能只看硬度去硬套表格,表格中没有的材料要另外研究才行。有的钛合金、镍基合金、高温合金等,硬度也不是很高,非常难加工。

网友(2020-07-02):
反正,我感觉锂电的电钻比插电源线的电钻更好,更安静。估计它里边用的是无刷电机、搭配齿轮组把输出转速降低(扭矩提升)了。
所以,即使是插220v市电的电钻/起子,也并非比锂电电钻大力。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买了一套插电的电钻(也可兼顾作起子),后来去店里试了几台锂电电钻起子,发现锂电的使用体验舒服多了:轻便太多、安装太多!

网友(2024-11-10):
引用 楼主:
您这个表不错,但似乎也和经验不符啊。比如菜盆不锈钢,一般HB硬度200-300左右吧,打5mm孔才需要2NM左右 ...

能钻得动不等于能钻得快?
————

我有个锌合金角阀断在PPR管路里了,问秘塔AI,这个视频里展示,用电钻装2毫米钻头,钻破断裂的锌合金角阀,再用锤子砸钉子的方式取出: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5a57e4fd0526a1494c 这个做法,能用这个页面中15N·M最大扭矩,250W,每分钟850转的低速可调扭矩手电钻实现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4483802853281

可惜视频中也没说电钻功率。
————
秘塔Ai搜索后,给了给高速钢钻头钻削灰铸铁190HBS时的扭矩表,6毫米钻孔,每分钟转690圈,每圈进给量0.35毫米时,扭矩只要3.26N·m,功率只要220W。
钻孔直径扭矩进给量 - 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cf7 ... wkts_=1731206128298
然后淘宝搜到东成250W可调扭矩电钻,16档位,最大15N·m,每分钟850圈。
那好象250W就可以钻了?通义千问AI认为我这个理解没错?……不知对错,恐怕要买来才能测试。

网友:
奇了怪了,天猫旗舰店里,同款东成插电手电钻(J1Z-FF08-10)扭矩32N·m?第三方淘宝店逆向虚标扭矩,不往大了标,往小了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