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电池保护板怎样输出?

楼主(2019-10-20):
有几个二手进口品牌电动工具的锂电池包,都是5电芯串联的,但是直接测量电池包的输出电极片的电压都很低,有5~6V的也有11~12V的,但是里面串联电芯的总电压是18V以上,电芯没有问题,保护板也没有问题。应该是电芯保护板有识别配套负载的功能,没有接在工具上的时候输出极是被自动切断保护的。

现在想利用这些电池包改造老的镍氢电池的电动工具,挪用其保护板,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样才能使其电路板输出正常电压呢?这些电池包除了正负输出电极之外一般还有个温度电极,有的还有第四个电极,不知道是温度信号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A:
保护板某宝多得是、拆电池自己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板某宝多得是、拆电池自己组

某宝的山寨保护板靠谱吗?看起来都很简单,很多甚至没有温度探头。

网友:
你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可以就不管了,不行再说,我估计主板的某些电阻曾大,导致保护板输出电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