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220v遥控灯头一个,顺带求教问题.

楼主(2019-10-20):
几年前买的遥控灯头 还是挺好用 是个红外遥控就可以控制 搜遍论坛没看见有人拆 拆了给大家看看 顺便请大家帮忙看看 打磨的8脚ic应该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大概率是个类似单片机的专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个类似单片机的专用芯片吧

这个灯头功能很单一 只有开和关 应该用不到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头功能很单一 只有开和关 应该用不到单片机吧

手电的功能也很单一,不一样用单片机调光?不用把单片机想的太高大上,像这种八脚单片机很便宜的,完成一些控制功能比分立元件方便多了。

楼主:
没人了吗 大神在哪里

楼主:
自己顶下 来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