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谈谈对最近兴起的qlc优盘的看法

楼主(2019-10-20):
最近买了些60左右的128g的3.0优盘,发现共同特点是用的几乎都是qlc的片,的确这种片写入速度极慢,甚至比不过2.0下某些tlc的速度,不过在我看来,实际也没那么糟糕,因为谁手里没几个极速优盘,反而自己常用的数据都是只读不写的,为啥不放到这些写速垃圾,但是读速还算可以的qlc优盘呢?当然,有人会认为qlc容易丢数据,但qlc其实出来的时间不长,现在大家用的就算黑片,也都挺新,比大部分我们能见到的什么mlc,slc,甚至tlc都更年轻力壮,至少我用了几个月没发现丢数据,但是数据写入后,会有部分数据发生变化导致无法用md5值检测是个问题,间接导致不能用fastcopy来进行差异复制,不过都不是事,反正我只用来当游戏的只读盘,要知道用惯ssd后,机械盘的嗡嗡声,咱已经受不了了,而且更关键是,便宜
嗯,闲聊到这,大家如果像我一样,更多是读数据而不是写,其实日常用qlc也没什么,我现在倒是挺期待下一个时代的能保存5个状态的那种片了,既然存在就是真理,普及之后也都自然接受了

网友A:
其实一般家用,基本也是读的多,写的少。
我的几个U盘,到现在估计都没有超过10个pe

网友B:
文件MD5变化的也敢用?
速度慢可以忍,坏数据不能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般家用,基本也是读的多,写的少。
我的几个U盘,到现在估计都没有超过10个pe ...

我的大部分优盘估计连5个周期都没跑上

网友:
U盘就不适合存储数据,
U盘的数据,只要正常用,一年不掉数据,就够了。
我有个金士顿的U盘启动盘。放那里6年没动,现在不能启动了。重新做了一遍启动盘。但里面的歌曲,文档都还正常。
强调数据重要的,买2个机械盘,保存2遍。然后再在云盘备份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MD5变化的也敢用?
速度慢可以忍,坏数据不能忍

md5值发生变化原因有很多,数据坏掉只是其中一种,还有的就是改变了数据的存储格式,但是读取出来和我们原先的没有什么变化。很多优盘的固件有缓存设置,加了缓存后往往就会出现后者的情况,很多三星和闪迪的优盘存数据后,md5都会发生变化,我都试过,数据读出来都是好的,那几个qlc的我都h2t过,每一位的数据是没问题的,当然我只用了不到半年,不过存到qlc的数据我是不会再进行下一次传播

网友C:
引用 楼主:
md5值发生变化原因有很多,数据坏掉只是其中一种,还有的就是改变了数据的存储格式,但是读取出来和我们 ...

我就想知道,MD5都变了,你是怎么认为数据和原先的没有什么变化的?

网友:
QLC的U盘容量比较大,如果拷贝个大型游戏进去,那时间够我睡个午觉

网友D:
QLC数据安全性没保障,可能一个月就MD5出问题,还是加点上TLC,起码还能凑合用

网友:
我也是想知道,MD5都变了,你是怎么认为数据和原先的没有什么变化的?

网友:
MD5变了就说明文件变质了.

视频文件这种有容错的还好,
你拷个 7z 文件, 如果数据区错了一个字节,你看还能完全恢复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MD5都变了,你是怎么认为数据和原先的没有什么变化的?

一个大的压缩包,存进去md5发生变化,然后复制出来,正常解压

网友:
同容量MLC的U盘 也就80包邮 写入稳定100:lol:

网友:
怎么说呢最近无奈的tlc ufs 速度能有读取260写入220,4k 20读20写,我也不知道怎么抵制tlc了,以前不买tlc是写入太慢了,如果以后qlc读写和4k依旧漂亮,那怎么说呢,寿命对于U盘都是够的

网友:
个人坚决抵制u盘用tlc和qlc,真的不如拆机mlc,因为u盘没有固态那样的动态数据安全机制。

网友:
数码时代在倒退..............

网友:
引用 网友D:
QLC数据安全性没保障,可能一个月就MD5出问题,还是加点上TLC,起码还能凑合用 ...

我这还有MLC 和SLC的优盘和移动固态硬盘。

网友:
U盘主控算法是底层的东西,原理上是对操作系统层面屏蔽的。一般情况下主控对flash所进行的操作应在操作系统层面无法察觉,简单说主控怎么干不会对你数据产生影响。MD5是一种文件特征值,是根据文件的所有数据计算得出的,只要哪怕有一位数据不同,即数据发生了改变,所得出的值都是不一样的

综上,你文件的MD5变了,那不就是所储存文件数据发生变化了吗?那是主控算法改了你的数据?还是flash丢数据?当然,因为某些软件读写文件的方式不同,可能会造成某些元数据的变化,但这一般不会改变文件数据区的内容(视频、图片之类的媒体文件除外);此外,压缩文件本身是一种归档文件,其要求就是内容不能发生改变,用于存档,故看解压出来的数据是否变化意义不大。

议论或有疏漏,实践出真知。建议楼主补充一下,使用类似于urwtest/h2testw的软件进行测试,在写入数据后隔一段时间再读取看看数据有无变化,这样的结果也能让大家更信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大的压缩包,存进去md5发生变化,然后复制出来,正常解压

有的压缩文件是带容错功能的,错几位数据对文件不影响

网友:
我有两个128G的QLC盘了。写入很慢,读出倒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