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坛友的一个万用表延时关机电路仿真及改进

楼主(2019-10-20):
这是坛友的万用表延时关机电路,他给了电路板,没有电路图,我看他的板子画的。

就用200欧姆电阻代表万用表吧,平时电容上电压为零,mos管关闭,万用表关机。
这是整个电路消耗的电流应该是很小的。

他这里有两个开机触发点,一个低电平有效,一个高电平有效
j2高电平有效,j3低电平有效。

j2或者j3随便按一下,三极管Q2导通,给电容充电到基本电源电压9v,然后q2截至
电容通过电阻r1放电,这是mos管导通,万用表工作,随着电容电压降低,mos管会由
导通状态变为截至状态,一个阻容时间是100s=100uf*1欧姆,大致充电到63%,估计放电也是一样
放到63%,从图里看出也大致是延时100多秒后就截止了,图里右下角有时间,是140来秒

这个电路的问题是需要的电阻与电容都较大,延迟20分钟大致需要100uf,10M欧姆的电阻
实际可能不要这么大,看mos的Vgate了
这位坛友竟然连1M电阻都没有

基于以上缺点,改进了一下,加了一个三极管,这样电容减小10倍,电阻减小10倍
效果还是与前面电路是一样的,其实就是电容倍增电路,
也可以这样理解,大家都知道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提高输入阻抗的电路吧,就是在三极管发射极接一个
反馈电阻,这样输入电阻就基本是这个电阻阻值乘以三极管放大倍数了。

这样就降低了对元件的要求!

网友A: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mosfet关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mosfet关不掉了

不会吧,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
能自动关机的万用表都有延时电路,好像也不复杂,零件不多。

网友B:
三极管不要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不要钱吗?

哈哈,基本算不要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