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拆空调,求大咖指导!!! 问过一次,回答的并不清晰。所以再问...

楼主(2019-10-20):
我想拆空调,求大咖指导!!!

问过一次,回答的并不清晰。所以再问一次。希望大咖能帮忙。
先跪下,完事再感谢。

疑问:(求大咖按条解答,回答的清晰肯定有M
我的空调是 小米米家智能空调 3级能效 1.5P变频 冷媒R410A
资料在这里https://www.mi.com/aircondition/third/specs

1.拆机开始,制冷打到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对吗?

2.一开机,就把细管的阀门关闭对吧?(顺时针是关闭?)

3.最大疑问,到底怎么确定何时关闭粗管阀门?有人说几分钟,有人说几秒钟,也有人说要等压缩机停止后。。。

4. 冷媒R410A拆机时需要抽真空?还是不需要?

网友:
其他不懂,回答第四条
4:拆的时候不需要抽真空,今后装好后,如果发现冷媒不足(如果制冷正常就不用添加),要添加的时候,需要抽真空后再添加。
只有变频空调添加冷媒(R410a)的时候才抽真空,
普通定频空调加冷(R22)媒不需要抽真空,直接加就行。
汽车空调,冷媒没有泄露完(制冷效果减弱),可以直接在低压口添加冷媒(R134a),
汽车空调,如果冷媒泄露完了(不制冷,压缩泵保护不启动),最好抽真空后再添加。

网友A:
1.拆机开始,制冷打到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对吗?
打到比环境温度低就行,风量无所谓,主要是让压缩机工作

2.一开机,就把细管的阀门关闭对吧?(顺时针是关闭?)
是的,顺时针关闭

3.最大疑问,到底怎么确定何时关闭粗管阀门?有人说几分钟,有人说几秒钟,也有人说要等压缩机停止后。。。
一般是10-20秒就可以了,时间长容易烧压缩机

4. 冷媒R410A拆机时需要抽真空?还是不需要?
按理说所有的空调都需要抽真空

图上的旋钮正面的是,侧面的那个是加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拆机开始,制冷打到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对吗?
打到比环境温度低就行,风量无所谓,主要是让压缩机工作

回答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拆机开始,制冷打到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对吗?
打到比环境温度低就行,风量无所谓,主要是让压缩机工作

拆机怎么抽???,是装机在管接好后抽真空吧

网友:
1.拆机开始,制冷打到最低温度+最大风量对吗?
这个是一般操作,主要目的是让压缩机启动。现在看各地气温了,如果温度太低就不会动了,需要制热或者是骗一下温度传感器。

2.一开机,就把细管的阀门关闭对吧?(顺时针是关闭?)
顺时针关闭。另外图上下面粗管侧面那个口是工艺口,用来抽真空和加注冷媒用的。跟细管一样,图片正面对你的是开关。口

3.最大疑问,到底怎么确定何时关闭粗管阀门?有人说几分钟,有人说几秒钟,也有人说要等压缩机停止后。。。
半分钟左右,主要还是看压缩机工作情况,你的是变频机,如果机器刚开机可能压缩机在低频运转就需要等时间长一点。当然高频工作的话照楼上说的就差不多了。

4. 冷媒R410A拆机时需要抽真空?还是不需要?
标准说所有空调安装都需要抽真空,但是R22一般看他们装都不抽,R410由于是双组份制冷剂,必须抽真空。R32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建议叫维修空调的搞吧,回收冷媒都那些都简单,拆铜管。拆内机那些比较麻烦,

网友:
空调还是不要自己弄了   主要是室外高空去弄外机太危险

网友:
建议花钱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要为了省这点钱伤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