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sony车充支持QC3.0

楼主(2019-10-20):
手里有个sony车充,不支持QC3.0,已改制成功。改制用了5个元件。上图:74B拆下换100K电阻,24B拆下换30K电阻。拆下USB母口,分离D+D-端子,搭焊FP6601Q芯片,飞线FP6601Q的3脚至100K电阻下端,加2.2K电阻及1UF电容,去除ZD3稳压管,没有诱骗器,手机U表测试正常。

网友:
细节图啊,来些

楼主:
第一次发帖,好多不会

网友:
亲,改完了的图上个嘛,最好再多点细节,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上电原理图说明比较好....

网友(2020-01-31):
还是没看懂怎么改

网友:
同样木有看懂,小白

网友:
折腾有理,现在qc3.0的车充也不贵

网友:
原理是换芯片吗   厉害了    简单改动就支持QC3

楼主:
是的,用QC3.0芯片控制反馈,使其输出电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