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骗多多1元多包邮的蓝牙耳机

楼主(2019-10-20):
电信副卡注册送优惠券,实际付款1元多,就是声音小,音质不要太高,响就行了。

网友:
还有这么便宜的东西,求链接,多搞几个。

网友:
就算撸个电池也划算

网友A:
这soc哪家的?百度不到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soc哪家的?百度不到型号

杰理的低端蓝牙,用手遮一下就断断续续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杰理的低端蓝牙,用手遮一下就断断续续的了

是的手机在包里有时候就这样

网友C:
电池在大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在大一点就好了

里面位置有点。想换1毛包邮的刷卡器电池用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位置有点。想换1毛包邮的刷卡器电池用上去

比价喜欢这种非入耳的蓝牙耳机可惜 ,电池不能换,电池小于20mah 一直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价喜欢这种非入耳的蓝牙耳机可惜 ,电池不能换,电池小于20mah 一直没买 ...

非入耳未来安全吗?这个正常1个多小时

网友:
只考虑连续听歌耳朵舒服,不痛不痒,好多外卖小哥和长途司机都喜欢,只可惜没有连续听歌24小时版本,也没有可以换电池版本,听一会儿就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soc哪家的?百度不到型号

杰里,凑字数凑字数·

网友D:
这芯片集成了充电和电池保护板功能吗?要不电池鼓得快哦

网友:
好吧,真的好便宜,里面的空间还能压缩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集成了充电和电池保护板功能吗?要不电池鼓得快哦

打算换个带保护的电池

网友E:
电池容量多大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容量多大 啊?

比较小1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