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怪兽SPB132板子

楼主(2019-10-20):
SPB132是某报废共享充电宝的板子,虽然泡过水,但基本正常吧,经过简单分析,设计非常巧妙,虽然没有快充,12V1.5A充电,5V3A放电,速度还是蛮快的。
蓝牙扫码充电,一元一小时。
请勿用于其他用途,破解或者非法获取公共设施(共享充电宝)涉嫌犯罪,后果自行承担,本贴只做简单技术交流。
红色框为充放电管理部分,绿色框为3.6V低功耗稳压电源,用于蓝牙和GPRS模块,黄色框为蓝牙部分。
充放电管理芯片用的是BGW,也就是SYL693.
后面是芯片引脚定义和原理框图,芯片简介就不赘述了。
从蓝牙TTL处引出,可收到信息,内核是个51,2G模块也有TTL,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A:
电池哪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哪去了

太难了完全看不懂,尴尬

网友C:
谁要研究我送几个板子,运费自理,理论上是可以截取协议的,然后写个上位机就能随便控制了,我没时间去折腾了(注意,只做学习研究,请勿用于非法用途!)

楼主:
18650电池,泡过水生锈了,电压不到1V,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难了完全看不懂,尴尬

跑跑电路还是能看懂的不难,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要研究我送几个板子,运费自理,理论上是可以截取协议的,然后写个上位机就能随便控制了,我没时间去折腾 ...

基本用的AT指令,不过TTL用的3V电平

网友B:
就没有个短接硬改破解法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个短接硬改破解法嘛

有高手给出个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个短接硬改破解法嘛

EN和OTG是控制引脚,当然I2C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高手给出个教程吗

EN和OTG是控制引脚,当然I2C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和OTG是控制引脚,当然I2C也可以

然后呢,用根线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呢,用根线焊上就可以了?

查这个芯片SYL693,就是那个BGW,电源管理芯片,网上有数据手册,这个主板有蓝牙CC2541,有BGW,有I2C,还有2G模块,很好玩的。

网友(2020-03-01):
有人绕过去了吗

网友(2020-04-06):
引用 楼主:
基本用的AT指令,不过TTL用的3V电平

待机电流太大
干掉那个低功耗3.6v供电模块 可行?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datasheet,这个破解起来真麻烦
那个host控制的东西太多了,很难靠飞线破解,必须模拟协议
还是老老实实拆电芯玩吧

网友(2024-09-04):
看来是只能用来拆电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