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清洁电动工具用什么清洗剂比较好?

楼主(2019-10-20):
我看别人的视频,都是用个大盆把零件泡着,一会儿就很干净了,所以那个大盆里面是什么东西?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用CRC,贼爽

网友B:
应该是柴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用CRC,贼爽

那个好像是精密仪器用的?机械类的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柴油吧

柴油不好整吧?加油站给罐吗?

网友C:
松香水就是.香蕉水,油漆店有卖的

网友D:
柴油,或者清洗煤油,有条件还可以加一台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水就是.香蕉水,油漆店有卖的

松香水和松香酒精溶液一样吗?那个东西好像是用来给油漆做稀释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油,或者清洗煤油,有条件还可以加一台超声波清洗机

话说煤油或柴油和化油器清洗剂咋样?,我用过化油器清洗剂,除了有点贵没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话说煤油或柴油和化油器清洗剂咋样?,我用过化油器清洗剂,除了有点贵没别的问题 ...

一般工厂清洗配件用的是清洗煤油,成本比柴油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工厂清洗配件用的是清洗煤油,成本比柴油低很多

我上马云家看了一圈,基本维持在20左右一斤左右,可能买的量大便宜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好像是精密仪器用的?机械类的能用吗?

完全可以,就是清洗的时候不能包含橡胶类的,而且所有油脂都会被清洗掉,易挥发,非常干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柴油不好整吧?加油站给罐吗?

给的。但是最你有加油卡,就不用麻烦油站工作人员,喜欢什么油就可以直接装了运走!!

网友F:
经常看老外翻新工具的弄个一大桶吗?那一桶要几百块

网友:
洗衣粉加水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就是清洗的时候不能包含橡胶类的,而且所有油脂都会被清洗掉,易挥发,非常干净 ...

看来有腐蚀性啊,感觉柴油什么的能温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的。但是最你有加油卡,就不用麻烦油站工作人员,喜欢什么油就可以直接装了运走!! ...

问题是我没有,我还准备提个桶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常看老外翻新工具的弄个一大桶吗?那一桶要几百块

真贵呀,真土豪。。

网友:
wd40就行,用量大桶装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贵呀,真土豪。。

淘宝evapo rust小桶几百大桶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