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极路由2不开机了

楼主(2019-10-20):
用了几年的极路由2,昨晚脑袋一热用乐视的电源供电一晚后不开机了,乐视的就是这货:
打开路由器壳子一股熟悉的糊味传来,心想要遭,一眼看到电源芯片烧了,
型号也看不到,和网友发的拆机图一比较也对不上版,
全貌

背面

有知道这个芯片型号的嘛?

网友A:
我以前用紫米的充手机一直没啥事,后来撸了一个乐视头子,富士通电池鼓了一个,LG G5也开不开机了……再然后乐视头子也坏了。不知道是这玩意有缺陷还是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紫米的充手机一直没啥事,后来撸了一个乐视头子,富士通电池鼓了一个,LG G5也开不开机了……再然 ...

看来乐视这个玩意不能用了。。。

网友B:
这应该不怪乐视充电头的事情。看样子,那个极路由的供电应该是单5V的,你拿个快速充电器的头子怼上去,不坏才怪呢,,没看到这头子的电压是可以变化的么,不是快充的的时候电压在3.6-8V 的电压下变化,在快充状态是12V。。。(也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怪乐视充电头的事情。看样子,那个极路由的供电应该是单5V的,你拿个快速充电器的头子怼上去,不坏 ...

不是的。快充是需要协议触发的,路由器没有这个协议触发快充,那么充电头就是普通5V的,不会自己变成快充的。当然了,充电头坏了误触发的话没办法。

网友:
看来乐视不能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不怪乐视充电头的事情。看样子,那个极路由的供电应该是单5V的,你拿个快速充电器的头子怼上去,不坏 ...

快充高压是用过D+D-脚来握手成功才能触发的,而路由器上的这俩脚是悬空,我觉得是乐视充电器因为D+D-脚上的干扰信号造成输出电压波动造成的

网友:
没记错的话,老站某个帖子,我贴过这部位的图

网友C:
还是拆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比较快

谢谢啦!

网友D:
换芯片的时候先拆下芯片,查查电路有没有哪里短路,尤其是那些大颗的MLCC,有可能损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比较快

9楼是好人哈哈

网友:
有时候真的就是填头脑发热啊。我记得也有几次。笔记本电源有点松动,我就滴了点502进去,然后就彻底不能用了。还有杂牌手电筒带USB,我在充电的同时,用USB给手机充电,手机坏了

网友(2020-12-11):
引用 网友D:
换芯片的时候先拆下芯片,查查电路有没有哪里短路,尤其是那些大颗的MLCC,有可能损坏短路。 ...

MLCC是什么东西?

网友:
MLCC就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板子上面那些方块贴片电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