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别以为只有软包电池才会怀孕,18650也能!拆一个80V动力电池组

楼主(2019-10-20):
看上面这是啥,是鞭炮,是煤气罐,是火乍弹?
它其实是一个三洋大红袍18650动力锂电池!可是18650这个样子好怪啊,它这是咋了?告诉你,它怀孕咧,而且已经临产,马上就要生了!

不是只有软包装的聚合物电池才会怀孕吗,18650是钢壳的,怎么也能怀孕啊?呵呵,大千世界无所不能,这年头男人能生娃,18650能怀孕,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个怀孕的18650锂离子电池是从一个80V的高电压动力电池组中拆出来的,下面慢慢给你揭开谜底。

要拆的电池组就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室外大功率充电工具配用的,比如电动链锯、草坪修剪机等等。因为这些工具功率很大,所以需要用高压电池组供电才够力:

正面有个按钮还有三个LED,用来指示电量的多少:

这是电极接触片,有正极负极,要有一个欧姆符号以及一个字母C,不知干嘛的。因为80V已经超出安全电压范围,所以接触片必须做成隐藏式的以避免意外触电:

开拆。从外面看只有4个螺丝,但是形状很特殊,必须上数码之家专用工具了!

拧掉4个特殊螺丝,电芯就像抽屉一样,轻轻一拉就出来:

别走开,更多精彩图片和内容在楼下。。。。。。

楼主:
拆开后,这是外壳:

这是内芯:

这边是接口触片以及电池保护电路的大功率MOS管,为防潮防水防震都打了硅胶:

电芯用塑料支架固定,很坚固:

电芯是普通的镍片点焊连接,一共20个电芯串联:

前面板轻轻一抠就下来:

前面板揭开后,主保护板就出来了:

保护板上刷了一层厚厚的保护漆,防潮防水,适合室外工作环境。插头也都打了硅胶,把硅胶剔除即可拔掉4个插头:

保护板翻过来,这一面芯片更多,三极管更多,多得象不要钱一样。因为有20个电芯,每一个电芯都需要一个保护电路,所以电路很多很复杂:

给芯片来个特写,但是也没看清芯片的型号,因为外面的三防漆太厚了:

去掉电路保护板,再拆掉透明塑料保护板,直接看电芯:

从这个角度看电芯的丛林:

千万别走开,谜底在楼下揭晓!

楼主:
拆下接口电路板,上面是几个大功率MOS,并没有散热片:

接口板的背面基本没东西:

把19根电池检测线全部焊下,把点焊的镍片暴力撕掉,以便拆电芯:

电芯支架有长螺丝固定,摘除手术中:

拆开电芯支架,把电芯一颗颗取出。好了,终于可以看到那个独一无二的怀孕的18650了,看起来象一发炮弹,随时要爆的样子:

看怀孕的程度是不是要临产了:

它也把旁边两颗电芯也快弄怀孕了:

一共是20颗电芯:

电芯是著名的三洋大红袍动力锂电池,这个角度能看到激光打的SANYO商标:

最后,这颗怀孕的电池已经临产了,既然已经来到手术室,我们当然不能放任不管,出于人道主义也必须施行紧急剖腹产手术了!

这个手术充满了风险……上手术刀,真正的专业医用外科手术刀哦:

剖开后是这个样子的,钢壳似乎并没有爆炸也没有怀孕的迹象,但是里面充满了羊水(电解液),一股浓浓的水果味道:

手术结束了。燃鹅,疑惑并没有完全解除:看样子这个18650怀孕事件是钢壳泄露后的液体和气体使塑料外皮膨胀所致,因为电芯上下都有支架紧紧箍住,所以气体液体无处散发只能强行涨开塑料外皮产生怀孕的特征。但问题是,气体和液体怎么会在钢壳中间泄露呢,钢壳没有爆裂的痕迹,况且即使电池内部有压力,也会从安全阀释放,不应该从钢壳中部泄露出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关注下期《走近科学》!

啥?《走进科学》已经停播了?!靠,这太不科学了。。。。。。

网友:
此楼出租哈

网友:
精彩图片和内容楼主流弊

网友A:
印象中18650出问题都是穿甲、燃烧、爆炸同时发生的,这让我想到了电视剧中的谢尔曼M1:lol:

网友:
应该就是外皮涨气了吧!

网友:
千呼万唤,快出来。。楼主别卖关子了,快上图

网友:
不会爆炸?真的恐怖

网友:
不应该呀!难道18650电池的安全阀塞住了

网友:
纽扣电池都会怀孕

网友:
这个形状不像钢皮,钢皮韧性没这么大。

网友:
看外形随时爆炸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18650出问题都是穿甲、燃烧、爆炸同时发生的,这让我想到了电视剧中的谢尔曼M1 ...

二战的谢尔曼就是这德行,电视剧没夸张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18650出问题都是穿甲、燃烧、爆炸同时发生的,这让我想到了电视剧中的谢尔曼M1 ...

皮薄馅大,而且天才地使用汽油机

网友:
第一次见怀孕的18650,忒吓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战的谢尔曼就是这德行,电视剧没夸张太多

在抗日神剧中主角这是夸奖谢尔曼,而不是贬低它是朗森打火机

网友:
还好只是外皮鼓了,我想要是钢壳鼓成这样支架肯定也碎了哈哈

网友:
这电池包用料足呀,比所谓88v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