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闪存封装上的划痕和磕碰会影响闪存质量吗

楼主(2019-10-20):
在收集闪存芯片的时候,总会碰到个别芯片封装表面有划痕和磕碰,这种芯片做成的U盘还稳吗,封装的这种损伤会不会对芯片质量产生影响

网友:
一般外封的有很大部分是用来保护的,只要没伤到里面,就不影响了。

网友:
坑大了肯定不行啊 上电试试就好了

网友:
不相信的话,通电全盘写入测试一下

楼主:
如果可以过测试架的话,这种芯片后续使用会比普通的更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过测试架的话,这种芯片后续使用会比普通的更容易坏吗

不会。字数补丁

网友:
不是刮刮乐?应该没啥吧,上次看有人有一硅片都露出来了还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