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bosch电钻电池包里的电阻

楼主(2019-10-20):
哪个知道bosch电池包里面的一个电阻是干嘛用的?是识别容量或电压还是电池类型的?

网友:
识别电阻,防止充电器被盗用,
其他家都是加密协议识别,博世垃圾抠门用电阻,

楼主:
就起到防盗用功能咯!

网友:
老款的就是一个小电阻,用原装充电器充闪一下就常亮了,冲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