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6ce的b0k在2258下怎么开呢

楼主(2019-10-20):
ce分布如图,但是开卡提示ce分布不平衡,怎么破

网友A:
选错了,开卡用了L06B模式。仔细看下警告内容。

网友:
那选择两通道开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错了,开卡用了L06B模式。仔细看下警告内容。

怎么改啊,我颗粒选的是384的b0k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改啊,我颗粒选的是384的b0k啊

试试看这个版本 SM2258XT_Q0816A,选这个型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这个版本 SM2258XT_Q0816A,选这个型号开。

我那是58h

网友:
也是找支持1T2G的闪存开。
还不行的话只能试试ADJ.CHANNEL/CE ENABLE SET开3通道。

网友:
我上的是2258H 把CE放到CH0 ce0 ce1 ce2 CH1 ce0 ce1 ce2, 2258XT正片放同样的位置也能开,马赛克降级片上2258就卡进度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