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双主机如何接显示器?

楼主(2019-10-20):
显示器上有两个输入接口,想接两个主机。
具体显示的时候如何切换?能同时显示两个窗口吗?

网友:
不能同时显示,信号只能二选一显示!

网友:
X宝搜 “画面分割器”
https://s.taobao.com/search?q=dn ... d=tbindexz_20170306
这个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之前你发的帖子大家的回答你是没看见么?

网友:
显示器上有个按钮可以切换,如果想同时显示,需要外接其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你发的帖子大家的回答你是没看见么?

以前发那个帖子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显示器只有一个接口。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显示器本身就有两个接口。
所以又重新发了一个新帖子,专门请教大家。

网友:
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都安装上,不用那个拔掉显示器的那个头,不费事。

网友:
显示器有分割功能
分屏幕分成1左1右 显示2个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发那个帖子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显示器只有一个接口。今天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显示器本身就有两个接口。 ...

十几块的切换器买一个就好了 纠结什么...

网友:
有的显示器支持双输入同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块的切换器买一个就好了 纠结什么...

有几个考虑因素。
其中一个是:办公室不止我一个人。如果好好的桌上多放一个东西,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会认为我在瞎折腾。
另外一个因素是:如果花钱买。10来元的东西,不知道质量到底怎么样。听有的人指点我说,应该多花钱来功能高级一点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过,不知道高级功能到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