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标致308S垫高座椅支架后部

楼主(2019-10-20):
初衷:改善原厂座椅前部托大腿
308S前排空间不算小,但是我总觉得座椅下调到适合我自己平时坐姿时,座椅的前部会托住大腿的肌肉
短途驾驶无所谓,但长途驾驶时大腿很不舒服,再说也会影响到紧急刹车时踩踏板的力度
过程很简单,自我感觉效果还是有的,10x45沉头内六角螺杆1元/1个,原车就是非细牙标准牙距

2cm厚的牛筋条

2cm厚的牛筋条

切割打孔换长螺杆

切割打孔换长螺杆

沉头内六角不影响滑轨移动

沉头内六角不影响滑轨移动

垫高后有空隙脚垫可以插进去了,原来的脚垫有点嫌小了

垫高后有空隙脚垫可以插进去了,原来的脚垫有点嫌小了

坐上去前部托腿有改善,弹性腰靠开长途很有帮助

坐上去前部托腿有改善,弹性腰靠开长途很有帮助

补充内容 (2019-10-24 17:05):
图片转向了,帖子没有看到可以编辑的菜单 !

网友A:
我看还能调整一下啊,不断地重复往上搬动左侧的调节杆。。。

网友:
很多车,省掉了高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还能调整一下啊,不断地重复往上搬动左侧的调节杆。。。

308S的仪表盘是通过方向盘上边沿去看的
这个应该是我个体的关系,调到我感觉臀部和背部最适合的高度还是有点托腿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8S的仪表盘是通过方向盘上边沿去看的
这个应该是我个体的关系,调到我感觉臀部和背部最适合的高度还是 ...

方向盘也能上下前后(推拉)调节的。。。有个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盘也能上下前后(推拉)调节的。。。有个扳手。。。

方向盘和座椅调节方法我都知道的
就是为了改善合适位置不托腿 !

网友B:
我的卡罗拉驾驶位我也自己把后面垫高了,不然腰总感觉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卡罗拉驾驶位我也自己把后面垫高了,不然腰总感觉不舒服

我买的弹性腰靠很有效果
国庆开1300公里腰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