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和奇正”排插

楼主(2019-10-20):
头热某鱼买的,用了段时间开关烧烂了,就是这货开关直接跳过,后面再换线。
还是两芯的
带充电器,也很垃圾,标称3.1安?
黑片?
正面长这样

抽空把线换掉,上次还捡了个苹果电源,准备替换掉里面的电源

网友:
这么小的变压器,也想一拖3,每个0.7A?

网友:
不安全,别用,真的小米比较安全。。。

网友:
一股浓浓的凉茶味~~~~~~~~~~~~~~~

网友:
这凉茶插座也太挫了,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