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二路电话保密器

楼主(2019-10-20):
整理杂物时翻出来的玩意儿,看外观有点像 ADSL 宽带送的分线器。

但名字叫保密器,查了一下它的作用。

接保密器后,当一台电话接听时,另一台自动闭锁无法接听,起到分机之间来电保密的作用。

不过,这玩意儿的内部的线已经全部断了……

这是某宝上找到的商品图,原本的接线应该和这个是一样的吧……
网上的售价是 7、26 元一个。

网友: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也安装了一个,当时我年轻啊...家里有三个分机,通话要保密哦!

网友:
那时候,半大头儿没有独占一部话机,只好跟别人共用,就要装这个东西,一直没看一下电路,可能是可控硅吧?

网友:
这种老式全靠扯光电流拉低另一路的电压(一般电话线的电压是48V)导致另一路电话失效而做到这个效果。不过现在都用程控交换机芯片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像现在用得少了

网友:
放到办公室用,两个屋用一根线,互相保密。哈

网友(2020-12-14):
小时候听过没见过的小东西。原来是这样的啊。哈哈

网友:
那么几个小零件就保密了,果然是一级机密神器了

网友:
看来是可控硅开关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