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OKA家的JBC245如何休眠啊?

楼主(2019-10-20):
咸鱼上收的别人的二手,卖家也没按标准接,给了张图纸看我看得叫一个晕。
看到别人把手柄放到烙铁架上就休眠可把我羡慕坏了,哪位大佬有相关经验请指点一下么,万分感激

网友A:
没玩过,是不是烙铁座子应该是磁控的呢?放上休眠,拿起工作?普通烙铁座没这功能哦,加块磁铁?

楼主:
卖家给的图纸,这个好像只是利用震动/水银开关,而不是另外接到座子上的一条休眠信号线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是不是烙铁座子应该是磁控的呢?放上休眠,拿起工作?普通烙铁座没这功能哦,加块磁铁? ...

看楼下,这个应该是利用震动开关实现的。
原版245上有一条线接到休眠座上,手柄上的金属碰到座子就会休眠

网友B:
你这个是旧版本的,很老的版本了,新版的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我手上用的woka的jbc焊台不知道是什么版本,但需要配合休眠烙铁座才能使用,我另购了一个拓尔T12-11休眠烙铁座来用的,座子上接jbc245烙铁手柄,手柄放上座子就会休眠。当时沃佳客服发我的接线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旧版本的,很老的版本了,新版的跟这个不一样

休眠模式改成开关,然后可以实现休眠座休眠,但重新拿起后会随机自己再次进入休眠,没法正常用了

网友C(2020-05-27):
TI2 是基础版,  C245 是高级版,

89秒化锡 和3秒化锡 那是相当的让人流口水的,

休眠座上有几根线, 接线的, 烙铁头是金属的,  就是个开关而已, 别搞得那么神秘,

我等什么时候有白菜价了, 再入手一套, 目前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2 是基础版,  C245 是高级版,

89秒化锡 和3秒化锡 那是相当的让人流口水的,

我买的是别人的二手货,比较早期的版本。
确实只是一根休眠线,接上之后,放下手柄能休眠,拿起之后会随机自己休眠,已经问过群主,需要升级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别人的二手货,比较早期的版本。
确实只是一根休眠线,接上之后,放下手柄能休眠,拿起之后会随 ...

现在有人做得很厉害的,不用你说的升级, 直接换掉控制板就OK了, 你可以看看人家的介绍,

DIY JBC EVO19RAC—C245智能焊台控制器(纯交流加热)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108506904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人做得很厉害的,不用你说的升级, 直接换掉控制板就OK了, 你可以看看人家的介绍,

DIY JBC EVO ...

不折腾了,换了AS600

网友(2021-04-11):
G端和S端短接就休眠了

网友D(2021-05-25):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人做得很厉害的,不用你说的升级, 直接换掉控制板就OK了, 你可以看看人家的介绍,

DIY JBC EVO ...

这家一套下来价格不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一套下来价格不菲啊。

虽说价格不菲, 但是自己动手做出来,成本不少了,

很多人都觉得贵, 人家那个头子一个都要好几十呢, 价格自然便宜不了